stm32c8t6智能窗户控制系统代码流程图

楼主:
系统框架图
   主函数
#include "r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g90.h"
#include "lanya.h"
#include "mq2.h"
#include "sr501.h"
#include "beep.h"
//u8 alarmFlag = 0;//是否报警的标志
//u8 alarm_is_free = 10;//报警器是否被手动操作,如果被手动操作即设置为0
volatile uint16_t data;//为了保存串口的数据   volatile 代表变量是易变的
u8 humidityH;          //湿度整数部分
u8 humidityL;          //湿度小数部分
u8 temperatureH;   //温度整数部分
u8 temperatureL;
int i=0;
u8 buf[5];

//温度小数部分
extern char oledBuf[20];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3,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C) == RESET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HC_SR501Configuration();
        RAIN_Init();
        BEEP_Init();
  MQ2_Init();
  delay_init();
        usart3_init();
        DHT11_Init();
        SG90_pwm_init();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
        OLED_DisplayTurn(0);
        TIM2_Int_Init(4099,7199);
        while(1)
        {

                        DHT11_Read_Data(&humidityH,&humidityL,&temperatureH,&temperatureL);

                //手机控制模式:1、2、3、4、5
                if(data ==0X01)//如果收到0x01,手动开窗户
                {

                                TIM_SetCompare3(TIM3, 175);//开窗
                }
                else if(data==0x02)//手动关窗
                {
                        TIM_SetCompare3(TIM3, 195);//关?

                }
                else if(data==0x03)//自动模式
                {
                        if(MQ2 == 0)//有害气体,一级优先开窗
                        {
                            TIM_SetCompare3(TIM3, 175);//开窗
                                        BEEP_bi3();
                                        printf("可燃气体超标 \n");
                        }
                        else
                        {
                           if(HC_SR501 == 1)//有人靠近,二级优先关窗
                        {
                            TIM_SetCompare3(TIM3, 195);//关窗
                                        BEEP_bi1();
                                        printf("注意窗边 \n");
                                          delay_ms(500);
                        }
      else
                        {
                                        if(RAIN1 == 0)//外面下雨,三级优先关窗
                        {
                            TIM_SetCompare3(TIM3, 195);//关窗
                        }
                                        else
                                        {

                                                        if(humidityH >= 70)//如果湿度大于70
                                                        {

                                                                        TIM_SetCompare3(TIM3, 195);//关?
                                                        }
                                                        else
                                        TIM_SetCompare3(TIM3, 175);//开窗
                                        }
                          }
                        }
          }

        else        if(data ==0X04)//如果收到0x04,读取温度
                {
      printf("温度=%d.%d \n",temperatureH,temperatureL);//中文输出蓝牙采用gbk
                        delay_ms(1500);
                }

        else        if(data ==0X05)//如果收到0x05,读取湿度
                {
      printf("湿度=%d.%d \n",humidityH,humidityL);
                        delay_ms(1500);
                }

else if(data !=1|2|4|5 )
        {
                                //上电默认自动
                        if(MQ2 == 0)//有害气体,一级优先开窗
                        {
                            TIM_SetCompare3(TIM3, 175);//开窗
                                        BEEP_bi3();
                                        printf("可燃气体超标 \n");
                        }
                        else
                        {
                           if(HC_SR501 == 1)//有人靠近,二级优先关窗
                        {
                                        delay_ms(1000);
                                 if(HC_SR501 == 1)//有人靠近,二级优先关窗
                                 {
                            TIM_SetCompare3(TIM3, 195);//关窗
                                        BEEP_bi1();
                                        printf("注意窗边 \n");
                                          delay_ms(500);
                                 }
                        }
      else
                        {
                                        if(RAIN1 == 0)//外面下雨,三级优先关窗
                        {
                            TIM_SetCompare3(TIM3, 195);//关窗
                        }
                                        else
                                        {

                                                        if(humidityH >= 70)//如果湿度大于70
                                                        {

                                                                        TIM_SetCompare3(TIM3, 195);//关?
                                                        }
                                                        else
                                        TIM_SetCompare3(TIM3, 175);//开窗
                                        }
                          }
                        }

                }

        }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n;//为了接收数据

        //判断中断是否发生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 != RESET )//代表发生
        {

                //处理数据(一般都是为了接收数据)
                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通过串口3接受数据
                data = n;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APP:无
Keil代码下载:

手机操作流程

手机操作流程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

网友A(2023-12-24):
可惜没有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