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自锁开关阻值较大?

楼主(2023-04-19):
断电情况下,按下自锁开关,其导通两脚之间阻值1欧姆左右。通电后按下自锁开关,阻值到达了150欧姆,导致DC口输入电压与单片机电压相差0.05V,反复测试之后电阻变成了50欧姆左右,这时电压差0.02V。为什么自锁开关通电后会有这么大的阻值呢,而且还会变,测了几天了,每次开始测的时候电阻都是150左右,之后又会降到50左右,电路始终是稳定的,就想搞懂这个电阻是咋来的,求解释,谢谢

网友A:
万用表测电阻可能不准,电阻串联开关通电,然后测量分压值即可计算出开关内阻。

网友B:
正常开关电阻不应该这么大,这是触点氧化了吧

网友C:
如果是用万用表测那么测试方法不对,通电后不能用万用表测电阻。测电流测压降计算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万用表测那么测试方法不对,通电后不能用万用表测电阻。测电流测压降计算阻值。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不可能变成50欧姆,但是要排除大电流烧坏了,最大可能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A:
带电测电阻,会有电压流入电阻表,导致测量错误,严重会烧坏电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测电阻,会有电压流入电阻表,导致测量错误,严重会烧坏电阻表。

好的,我现在才知道了,那为什么电压从DC口流过自锁开关小了0.04V呢

网友E:
你确定你用来测量电阻的方法是正确的吗?

网友F:
拆开开关,用砂纸磨一下触点,再装回开关,一切就明白了。
或许会损失一个开关,但你能明白道理啊。权当是交实验的学费了。

网友G:
通电以后,分别测两次开关两脚的对地电压。看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