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值怎么计算TH0=(65536-500)/256;TL0=(65536-500)%256

楼主(2023-04-19):
    单片机定时器值,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这种算式是12M12T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是1微秒

网友B:
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如果是“(65536-500)/256”是怎么算的,那么可以告诉你,单片机不算这些东西,是编译器算好写到hex文件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如果是“(65536-500)/256”是怎么算的,那么可以告诉你,单片机不算这些东西,是编 ...

网友C:
就是对定时器0赋初值,TH0=(65536-500)/256取整,对高八位TH0赋值,TL0=(65536-500)%256 取余,对低八位TL0赋值。65536-500表示定时时间(具体时间得看所用MCU文档)。

网友D:
编译器会把纯数值计算给算出来,用不到单片机,变量计算才是单片机干的事

网友E:
一般的计数认识是:从1到X,或从X至0。
而单片机中的计数是从X到65536,为何这样呢?因为它想考考你的智力。

网友F:
这是单周期定时,定时时间500个时钟周期。

网友G:
也就是说定时器的装入值是65036,走500个钟就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