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字电压表仿真程序 ADC0832.c与ADC0832.h文件分享

楼主(2023-04-19):
程序:keil5 软件打开
仿真图纸:proteus 8.13 以上版本打开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 "LCD12864.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vol_num=0;//电压值
                lcdreset();//12864的初始化
                while(1)
                {
                        vol_num=ADC0832(0);//AD获取电压值
                        LCD12864display_chars(0,0,"当前电压为:");
                        LCD12864_display_numOrEnglish(88,0,vol_num/100+0X30);//显示 百数字
                        LCD12864_display_numOrEnglish(88+8,0,vol_num%100/10+0X30);//显示 十数字
                        LCD12864_display_numOrEnglish(88+16,0,vol_num%100%10+0X30);//显示 个数字
                        LCD12864display_chars(88+24,0,"V");//显示单位
                }

}

ADC0832.c文件

  1. #include "ADC0832.h"

//ADC0832端口引脚定义

sbit ADC_CS =P1^7;
sbit ADC_CLK=P1^4;
sbit ADC_DI =P1^5;// DI DO也可用同一引脚,因为IO口双向且DI DO在不同时间使用,互不干扰
sbit ADC_DO =P1^6;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for(i=0;i<x;i++);

}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把模拟电压值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i,data_c;
                        data_c=0;
                        ADC_CS=0;
                        ADC_DO=0;//片选,DO为高阻态
                        for(i=0;i<10;i++)
                        {;}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一个脉冲,起始位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
                                Delay(2); //第二个脉冲,DI=1表示双通道单极性输入

                                ADC_CLK=0;
                                Delay(2);
                                if(channel)
                                ADC_DI=1;
                                else ADC_DI=0;
                                ADC_CLK=1;
                                Delay(2); //第三个脉冲,DI=1表示选择通道1(CH2)

                                ADC_CLK=0;//
                                ADC_DI=0;
                                ADC_DO=1;//DI转为高阻态,DO脱离高阻态为输出数据作准备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Delay(2);//经实验,这里加一个脉冲AD便能正确读出数据,
                        //不加的话读出的数据少一位(最低位d0读不出)
                        for (i=0; i<8; i++)
                        {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Delay(2);
                                        data_c=(data_c<<1)|ADC_DO;//在每个脉冲的下降沿DO输出一位数据,最终ch为8位二进制数
                        }
                        ADC_CS=1;//取消片选 一个转换周期结束
                        return(data_c);//返回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