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T24C02能读取不能写入?附程序

楼主(2023-04-19):
代码如下
#include<i2.h>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2;
        while (--i);
}

void I2cStart()//I2c开始信号
{
        SCL=1;//SCL在高电平时SDA从高电平转为低电平就是开始信号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保持状态时间要大于4.7us以便读取
        SDA=0;
        Delay10us();//保持状态时间要大于4us以便读取
        SCL=0;//结束后恢复初始状态
        Delay10us();
}

void I2cStop()//I2c结束信号
{
        SCL=1;//SCL在高电平时SDA从低电平转为高电平就是结束信号
        Delay10us();
        SDA=0;
        Delay10us();//保持状态时间要大于4.7us以便读取
        SDA=1;
        Delay10us();//保持状态时间要大于4us以便读取
        SCL=0;//结束后恢复初始状态
        Delay10us();
}
u8 I2cSendBaty(u8 dat)//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SCL在高电平时读取SDA数据在低电平时允许改变SDA数据改变
        u8 i,j=0,k=0;
        SCL=0;
        for(i=0;i<8;i++)
        {
                j=dat>>(7-i);
                SDA=j%2;
                Delay10us();
                SCL=1;//开始读取数据
                Delay10us();
                SCL=0;
        }
        SDA=1;//开始检测从机是否接收完成
        Delay10us();
        SCL=1;
        while(SDA)//判断SDA状态(低电平时说明接收完成)
        {
                k++;
                if(k>200)//超时判断
                {
                        SDA=0;
                        Delay10us();
                        return 0;//返回接收失败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返回接收完成
}

u8 I2cReadBaty()//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u8 i,dat=0;
        SDA=1;
        Delay10us();
        for(i=0;i<8;i++)
        {
                SCL=1;
                Delay10us();
                dat<<=1;
                dat|=SDA;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void At24c02Write(u8 Chip_addr,u8 M_addr,u8 dat)//IC芯片写入数据
{
        I2cStart();//数据写入开始
        I2cSendBaty(Chip_addr);//发送储存芯片地址
        I2cSendBaty(M_addr);//发送储存芯片储存地址
        I2cSendBaty(dat);//发送储存数据
        I2cStop();//I2c结束信号
}

u8 At24c02Read(u8 Chip_addr,u8 M_addr,u8 dat)//IC芯片读取数据
{
        u8 ret=0;
        I2cStart();//数据写入开始
        I2cSendBaty(Chip_addr);//发送储存芯片地址
        I2cSendBaty(M_addr);//发送储存芯片储存地址
        I2cStart();//数据写入开始
        I2cSendBaty(Chip_addr+1);//发送储存芯片地址
        ret= I2cReadBaty();//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I2cStop();//I2c结束信号
        return ret;
}

网友A:
24C02有个写保护引脚

网友B:
再仔细阅读芯片的手册。

网友C:
引脚没有拉高

网友D:
引脚拉高

网友E:
要把引脚拉高

楼主:
能正常读取数据就是不能写入,这个有问题的话不是也不能读取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正常读取数据就是不能写入,这个有问题的话不是也不能读取吗

可能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看你在写进去的时候并没有对SDA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C:
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是需要通过改变SDA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是需要通过改变SDA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的

不是地址最后以为来控制读写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是需要通过改变SDA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的

知道咋回事儿了,发送写入24C02数据后从机不会拉低SDA的电平,使SDA处于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