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单片机MLX90614测人体温度,没有温度补偿代码

楼主(2023-04-19):
求大神帮助,我的51设计MLX90614测人体温度,没有温度补偿代码,如何在我代码上直接添加温度补偿代,可提供原理图和原本代码,尽量不改动原理图(以下仅是部分代码)

网友A:
温度补偿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B(2023-12-17):
1.获取环境温度,可以使用另一个温度传感器来测量环境温度。
2.计算出环境温度对应的补偿系数.可以使用以下公式:

Compensated Temperature = Object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Factor * Ambient Temperature)
补偿温度=物体温度+(补偿因子*环境温度)

其中,补偿系数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

Compensation Factor =(Object Temperature at Reference Temperature - Object Temperature at Ambient Temperature)/ AmbientTemperature
补偿系数=(参考温度下的物体温度-环境温度下的物体温度)/温度

其中,参考温度可以选择25°℃。

3.使用补偿系数对测量结果进行校准。校准后的温度为:

Corrected Temperature = Object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Factor *Ambient Temperature)
校正温度=物体温度+(补偿因子*环境温度)

网友C:
仿真没有温度补偿的意义,必须是实物实测才有温度补偿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