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流经自锁开关损失了电压?

楼主(2023-04-19):
DC口电压是5.05V,流过自锁开关,电压变为了5.01V。去掉自锁开关直接通电电压到达单片机没有损失。断电后,测得自锁开关导通两脚之间的阻值为1欧姆,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电压损失呢

网友A:
有电阻就要耗电呀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B:
你测量有1欧的电阻,有电流通过肯定会产生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有1欧的电阻,有电流通过肯定会产生压降的。

我把开关就想象成有通断功能了,忽略了他的电阻,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阻就要耗电呀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谢谢,忽略了开关的电阻

网友C:
电流路径上的任何电路或元器件都有电阻,1欧姆的电阻在电流小于10毫安时不会造成太大的压降,对于大电流,需要选择导通电阻低得多的开关元件。

网友D:
开关有接触电阻,不过1欧姆的电阻也太大了。

网友E:
换开关吧

网友F:
这就是为什么开关一般放在高压侧的原因,电压高电流小开关内阻忽略不计,电压低电流大开关内阻就很可观了。

网友G:
是的任何元件都会损失电压,单片机输入阻抗很大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