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语言,B语言,C语言,BASIC

楼主(2023-04-19):
A语言我知道就是汇编,C语言我知道。basic我大概知道就像插卡学习机上面的。我查了下,说c语言在是在B语言的基础上改编而来。我想在单片机上模仿其一种语言。basic我不会,c语言语句又太复杂。所以我感觉模仿B语言应该容易一些。但是我并没有见识过b语言手头也没有资料。我想问一下B语言的语句格式,是不是比c语言简洁。并且简单介绍一下B语言。指的是最原始的版本。我估计原始的版本应该更容易模仿一些。

网友A:
B语言是贝尔实验室开发的一种通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它是于1969年前后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电脑科学家肯尼斯·蓝·汤普森(Kenneth Lane Thompson)在丹尼斯·里奇(Dennis MacAlistair Ritchie)的支持下设计出来。后来,丹尼斯·里奇以B语言为基础开发出C语言——世界上最常用的高级语言之一。自从被C语言取代之后,B语言几乎已遭弃置。

B语言是一种无数据类型语言,所有的数据都和机器字相对应,并且程序员可以直接通过内存地址操作内存。B语言最初在美国DEC公司的PDP-7和PDP-11小型机的早期Unix版本和Honeywell机器的GCOS系统上实现。
B语言的无数据类型特性使得其在PDP-11机器上无法以比较优雅的方式访问字符类型,因而从1971年开始,Dennis Ritchie开始对B语言进行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是引入了数据类型的概念,这些改造最终使B语言演化为了计算机发展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编程语言——C语言。
除了在一些古老的大型机或是特殊的嵌入式平台上,B语言已经难以见到了。但B语言在编程语言发展历史上重要的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地位,却将永远为人们铭记。
B语言是从BCPL系统中删减了汤普逊认为非必备的组件以便能运行在当时的小型计算机上而产生的。B语言还包括了汤普逊的一些个人偏好(主要在一些特定的程序中减少非空格字符的数量)。
和BCPL以及FORTH类似,B语言只有一种数据类型,计算机字。大部分操作将其作为整数对待(例如进行+、-、*、/操作),但其余操作将其作为一个复引用的内存地址。在许多方面B语言更像是一个早期版本的C语言,它还包括了一些库函数,其作用类似于C语言中的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库。

网友B:
basic这东东包括basic+V,从语言环境到教学书本,应该网络和市场上都有便宜货。

网友C:
没有一种语言是简单的。除非它不适用。

网友D:
去英文网站找PDP-8或PDP-11虚拟机,可能会找到b语言。

网友A:
B 是 Ken Thompson 在 1960 年代后期开发的早期高级编程语言。 B 的语法比较简单和简洁,因为它是为在资源有限的系统上使用而设计的。
以下是 B 的一些关键语法特性:

注释:注释用分号(;)字符表示,可以放在行尾,也可以单独放在一行上。

变量:B 有两种变量类型:整数和字符。 使用关键字“auto”声明变量。

数据类型:B中的数据类型有整数、字符和数组。

运算符:B 支持基本算术运算符,例如用于整数运算的 +、-、*、/ 和 %,以及关系运算符,例如 ==、!=、<、>、<= 和 >=。

控制结构:B 支持 if-else 语句、for 循环和 while 循环等控制结构。

函数:B 中的函数是使用关键字“extern”定义的,并且可以接受参数。

指针:B也支持使用指针,指针是存储内存地址的变量。

下面是一个打印前 10 个正整数的简单 B 程序示例:

auto i;
for (i = 1; i <= 10; i = i + 1) {
  printf("%d\n", i);
}

在此示例中,“for”循环用于从 1 迭代到 10,并使用“printf”函数在单独的行上打印每个整数值。

which is the first known "Hello, world" program:

main( ) {
extrn a, b, c;
putchar(a); putchar(b); putchar(c); putchar('!*n');
}

a 'hell';
b 'o, w';
c 'orld';

B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