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时会有蓝光?

楼主(2023-04-19):
按下单片机按钮,蓝光消失

楼主:
蓝光消失,也不烧录

网友A:
芯片插反了

网友B:
加大电压,会有白光

网友C:
所谓烧录程序,其实就是把机器码写入IC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大电压,会有白光

为啥不是红光外带烟雾效果

网友E:
芯片插反了,有U型豁口左上角是第一个引脚右上角为第四十个引脚是VC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插反了,有U型豁口左上角是第一个引脚右上角为第四十个引脚是VCC

嗯嗯

网友F:
应该是芯片插反了,第四十个引脚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