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单片机怎么通过ADC收集两个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2023-04-20):
一个STM32怎么通过ADC收集两个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A:
好像最大可以挂256个吧

网友B:
土壤湿度传感器是一种模拟型传感器,可以连接到 ADC 端口进行模数转换。 因此,两个土壤湿度传感器需要两个 ADC 端口。 首先,在这个论坛上寻找一个例子。

网友C:
很简单,你现做成一个。再做成另一个。
上一秒测第一个,下一秒测第二个。
两秒后不变全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