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电安全,电器保护接地的问题

楼主:
先澄清一下,本人以前发过的关于零地线的帖子,是好奇问的,和本贴,没有联系,为了用电安全 ,才征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学习安全用电知识。被误解为我是DOU电的行为,帖子被删除了。
回到正题。安装热水器需要保护接地,老房子没有地线,想从室外接地。能不能可以接到这个扁钢带上。有人说是避雷接地,
扁钢带连到三相电缆线的架子上,没有到楼顶。应该不是避雷的,看到也有住户的地线接到扁钢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2023-04-20):
目测这个钢带就是地线

网友B:
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知识,网上关于 保护接零、工作接零、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等电位等知识都有详细的介绍,完全可以自己搜索阅读。
这根横担的接地也是用于防雷,用于保护接地并不安全。并不能因为“看到也有住户的地线接到扁钢上”就认为一定安全,下面这段就是我直接复制过来的。

发生雷击时,雷电波往往会沿架空电线进入室内。为了防止雷电波进入室内,将固定瓷瓶的铁横担接地,就使横担与导线之间形成一个放电保护间隙,其放电电压约40kV、当雷电波沿架空电线侵入时,瓷瓶上发生沿面放电,将雷电波导流入地,大大降低架空电线上的电位,将高电位限制在安全范围以内。为此 SDJ4-79《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第58条作了如下规定;为防止雷电波沿低压配电线路侵人建筑物,接户线上的绝缘子铁脚直接接地,其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30Ω。公共场所(如剧院和教室等)的接户线以及由木杆或木横担引下的接户线,绝缘子铁脚应接地。

网友B:
如果只是担心电热水器的用电安全,在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至少得给热水器配一个合格的漏电保护器(有一种是集成到插头上的,可以将原不带漏电保护器的普通插头替换掉),并经常按规定进行测试,洗澡时拔下插头,这样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知识,网上关于 保护接零、工作接零、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等电位等知识都有 ...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