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带电测导线通断

楼主(2023-04-20):
不关闭空开的情况下,能否用万用表测线路(火线)通断 ,或者用其他好方法测量

网友A:
没有220v电压不就是断路了吗?

网友B:
用万用表不可以带电测通断,在带电的情况下,不能够直接用欧姆档来测通断,但是可以直接调整到电压的单位来测量

网友C:
欧姆档可以测通,但绝对不能测断!否则高电压必然损坏万用表!所以,不能!

网友C:
电压档虽然可以根据电压高低粗略判断有没有开路,但并不可靠,可能会因为感应电压而误判。既然有空气开关,为什么不断电测试呢?

网友D:
0.9元一支的电工测电笔你值得买一支。。

网友E:
合理的利用二级管改变电的导通方向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