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房布设供电线路,要执行哪些标准?

楼主(2023-04-20):
关于居民用电,和住宅小区配电,有哪些标准

网友A:
你是要包工程吗?不然自家建房要什么标准 ?
计算好过流,选择合适的平方,并留有余量,严守安全第一,不打结不压线,好维护好检修就可以了。
壁插高度、地线(0电位)等在安全的前提下,咋方便咋做。

网友B:
不要忘了浪涌保护器件,在入户总闸后母线上接入浪涌保护器件可以有效的保护外线进入的过高电压,保护家用电器,条件允许的话加强(或增加)一下PE接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