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DHT11测量环境温湿度甲醛程序 流程图等资料

楼主(2023-04-20):
此设计无法进行仿真,因为isis里面的库文件有限制32单片机和甲醛无法仿真,所以此设计没有办法进行仿真,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仿真和实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仿真里面电阻,电容或者是其他的芯片用

其他器件代替都会导致程序不一样,既然实物都做出来了,说明肯定会没有问题。有的师傅可能会问,

为什么没有仿真,你是如何做出来的。其实做东西不一定需要仿真,厂家都会提供芯片手册,我们只需
要按照芯片手册进行编写程序就可以了。芯片手册里面会写的很详细

测量环境 温湿度 甲醛 程序附件包括

主程序流程图

DHT11温湿度电路讲解

此设计是stm32单片机,单片机上电后引脚为高组态,所以我们不可以使用8550,因为8550 是低电平导通,8050 是高电平导通,当我们想让蜂鸣器进行报警的时候,我们给三极管一个高电平 ,就实现了蜂鸣器报警。三极管本身具有的作用是放大电流(放大200倍)加1k电阻是为了进行限流。
电源有很多种方式,以上面一种为连接方式,如果大家遇到其他的连接方式,都是一样的

Swich 是电源开关,pow是电源输入端

供电电压为DC5v dc是代表直流,
焊接如图所示: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电路中10k(或者是5K)为上拉电阻,因为普通单片机上拉能力不够,如果线路较长,就会有很大的寄生电容,从而变成RC充放电...慢到一定程度数据就会出错的
  上拉电阻,当没数据时,该信号线被拉成高电平

2 原理图讲解 ,3温湿度甲醛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tmflash.h"

#define WriteFlashAddress        ((u32)0x08010000)//读写起始地址

u16 CH20_MAX_val = 100;//甲醛报警值
u16 CH2O_mgvalue = 0;//甲醛

void Change_data_handle(void);
void  SHOW_AND_BAOJING_Handle(void);
u8 KEY_SCAN(void);             //按键函数

u8 SHOW_BUF[16],SEND_BUF[16];
u8 key,Temperature,HUM;
u16 Temperature_MAX=40,HUM_MAX=70;//温湿度上限初始值
u16 write_buf[4];

///////串口相关
extern char RxCounter,Usart1RecBuf[64];//串口1接收数据缓存
extern char bUsart1RecFlag;   //串口1收到数据标志位

void save_data()//存储数据
{
          write_buf[0]=1111;
                write_buf[1]=Temperature_MAX;
                write_buf[2]=HUM_MAX;
                write_buf[3]=CH20_MAX_val;
          STMFLASH_Write(WriteFlashAddress,write_buf,4);
}

void read_data()//读取数据
{
          static u16 chcek = 0;
          STMFLASH_Read(WriteFlashAddress,write_buf,4);
          chcek = write_buf[0];
          if(chcek != 1111)//单片机第一次使用时,chcek不等于1111,以下则是保存一下数据,再进行读取
                {
                                save_data();
                          delay_ms(100);
                          STMFLASH_Read(WriteFlashAddress,write_buf,4);
                }
                Temperature_MAX = write_buf[1]%100;//温度上限值
                HUM_MAX = write_buf[2]%100;//湿度上限值
                CH20_MAX_val = write_buf[3]%1000;//PM上限值
}

void Get_CH2O(void)//获取甲醛
{
    char i = 0;

                if(Usart1RecBuf[i+5] == Usart1RecBuf[i]+Usart1RecBuf[i+1]+Usart1RecBuf[i+2]+Usart1RecBuf[i+3]+Usart1RecBuf[i+4])//校验
                {
                                CH2O_mgvalue = Usart1RecBuf[1]*256 + Usart1RecBuf[2];//计算甲醛
                                bUsart1RecFlag = 0;
                }
                RxCounter = 0;
}

int main(void)
{
  u16 test,test_adc;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KEY_IO_Init();
  Usart1_Init(9600);//串口3初始化,波特率9600
        TIM2_Int_Init(1000,72-1);  //定时器初始化,定时1MS
        read_data();//开机读取一次存储值
        delay_ms(300);
  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BEEP_DISENABLE();   //蜂鸣器初始化
        LCD_Init();          // 1602初始化

  while(1)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读取温湿度值
                  Get_CH2O();//获取甲醛值
                        SHOW_AND_BAOJING_Handle();
      Change_data_handle();//按键调节
                        delay_ms(100);
  }
}

extern u8 FLICKER;

void  SHOW_AND_BAOJING_Handle(void)
{
    unsigned char show_buf[16];//显示缓存区

          if(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MAX)//温度超限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0,"         ");
                         }
                         else
                         {
                                        sprintf(show_buf,"TEMP:%02dC",(u16)Temperature);//转换显示格式为TEMP:00C
                                        LCD_Write_String(0,0,show_buf);//显示
                         }
                }
                else
                {
                        sprintf(show_buf,"TEMP:%02dC",(u16)Temperature);//转换显示格式为TEMP:00C
                        LCD_Write_String(0,0,show_buf);//显示
                }
                if(HUM >= HUM_MAX)//湿度超限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9,0,"       ");
                         }
                         else
                         {
                                        sprintf(show_buf,"HUM:%02d%%",(u16)HUM);//转换显示格式为HUM:00%
                                        LCD_Write_String(9,0,show_buf);//显示
                         }
                }
                else
                {
                        sprintf(show_buf,"HUM:%02d%%",(u16)HUM);//转换显示格式为HUM:00%
                        LCD_Write_String(9,0,show_buf);
                }
                if(CH2O_mgvalue >= CH20_MAX_val && FLICKER)//甲醛超限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
                                        LCD_Write_Char(0,1,'C');
                            LCD_Write_Char(1,1,'H');
                            LCD_Write_Char(2,1,'2');
                            LCD_Write_Char(3,1,'O');
                                        LCD_Write_Char(4,1,':');
                                  LCD_Write_Char(5,1,CH2O_mgvalue/100+'0');
                                  LCD_Write_Char(6,1,'.');
                                  LCD_Write_Char(7,1,CH2O_mgvalue%100/10+'0');
                                  LCD_Write_Char(8,1,CH2O_mgvalue%10+'0');
                                  LCD_Write_Char(9,1,'m');
                                  LCD_Write_Char(10,1,'g');
                                  LCD_Write_Char(11,1,'/');
                                  LCD_Write_Char(12,1,'m');
                                  LCD_Write_Char(13,1,'3');
                }
    if(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MAX || HUM >= HUM_MAX|| CH2O_mgvalue >= CH20_MAX_val)//温度湿度甲醛超限
                {
                                BEEP_ENABLE();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_DISENABLE();
                }
}

u8 KEY_SCAN(void)
{
          u8 res = 0;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while(!KEY1);//卡死
                                        res = 1;
                   }
                 }
    if(!KEY2)
                {
                   delay_ms(10);
                         if(!KEY2)
                   {
                                        while(!KEY2);//卡死
                                        res = 2;
                   }
                 }
    if(!KEY3)
                {
                   delay_ms(10);
                         if(!KEY3)
                   {
                                        while(!KEY3);//卡死
                                        res = 3;
                   }
                 }
                 return res;
}

void Change_data_handle(void)
{
    u8 key;
          static u8 MODE = 0;
          key = KEY_SCAN();//读取按键值
          if(key == 1)//按键1按下
                {
                         MODE++;
                         LCD_Clear();//清屏
                         delay_ms(100);
          }
                while(MODE)
                {
                    key = KEY_SCAN();
                          switch(MODE)
                                {
                                  case 1: //设置温度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TEMP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Char(8,1,0xdf);
                                              LCD_Write_Char(9,1,'C');
                                                    if(key == 2 && Temperature_MAX < 99) Temperature_MAX++;//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Temperature_MAX > 0) Temperature_MAX--;//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6,1,Temperature_MAX,2);//显示值
                                              //存储值
                                                                save_data();

                       delay_ms(10);
                                        break;
                                        case 2: //设置湿度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HUM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String(8,1,"%");
                                                    if(key == 2 && HUM_MAX < 99) HUM_MAX += 1;//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HUM_MAX > 0) HUM_MAX -= 1;//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6,1,HUM_MAX,2);
                                              //存储值
                                                                save_data();
                       delay_ms(10);
                                        break;
                                        case 3: //设置甲醛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CH2O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String(9,1,"mg/m3");
                                                    if(key == 2 && CH20_MAX_val < 999) CH20_MAX_val += 1;//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CH20_MAX_val > 0) CH20_MAX_val -= 1;//按键3按下,值减1
                LCD_Write_Char(5,1,CH20_MAX_val/100+'0');
                                                                LCD_Write_Char(6,1,'.');
                                                                LCD_Write_Char(7,1,CH20_MAX_val%100/10+'0');
                                                                LCD_Write_Char(8,1,CH20_MAX_val%10+'0');
                                                                save_data();//存储值

                       delay_ms(1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key == 1)
                                {
                      MODE++;
                                  LCD_Clear();
                                        if(MODE == 4)//按下次数等于4退出设置
                                        {
                                                MODE = 0;
                                        }
                                }
                        }

}

Keil代码下载(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