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电路能让6V直流电压放大1000倍呢

楼主(2023-04-20):
纯小白 请问什么电路能让6V直流电压放大1000倍呢

网友A:
找一个6000V的电源,正好是你6V的1000倍,就当它是的吧。

网友B:
放大倍数1000倍的电路有。但是输入6V,输出6KV的电路没见过。

网友C:
买个电苍蝇拍拆开看看

网友D:
一个供电6000V+的放大器,放大1000倍,即可。

网友E:
电压放大1000倍,电流就要缩小1000倍还有效率问题,实际应用可能通过二次、三次升压来实现。

网友F:
用升压电路实现 别说表达1000倍一万十万都没问题的

网友G:
自己绕一个升压牛,6000倍的就是了。

网友H:
高压产生电路。变压器匝数比1:1000=6:600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