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智能药盒(老人吃药提醒器)程序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1、修复ST V2.1底板时温湿度不规则报0的问题[bug:45027];
    1、支持GoKit2.2硬件(增加RGB灯使能引脚A0)

    1、采用uVision V4.70.0.0软件
    2、修改了软件结构,封装了串口协议部分,进一步提升扩展性;
    3、解决了app上显示温度不准确的问题;
    4、修改了入网配置方法;
        长按key1恢复默认配置,短按key2进入Soft AP模式,RGB灯红色,长按key2进入AirLink模式,RGB灯绿色;
    5、关掉了进入配置模式时电机转动操作;
    6、解决了APP中自定义灯颜色切换不准确的问题;
    7、完善了协议指令01、03、04、05指令;
    8、解决了上电时RGB高亮一段时间的问题;
    9、需配合最新版GAgent固件

#include "gokit.h"

int a=0;
int b=0;
u8 wtadd=0;
int h;
int q;
int g;

/*Global Variable*/
uint32_t ReportTimeCount = 0;
uint8_t gaterSensorFlag = 0;
uint8_t Set_LedStatus = 0;
uint8_t NetConfigureFlag = 0;
uint8_t curTem = 0, curHum = 0;
uint8_t lastTem = 0,lastHum = 0;

extern RingBuffer u_ring_buff;
uint8_t p0Flag = 0;

WirteTypeDef_t        WirteTypeDef;
ReadTypeDef_t        ReadTypeDef;

extern uint8_t benday;  //???
extern uint8_t benDhour;//?
extern uint8_t benminute;//?
extern uint8_t bensecond;//?

extern uint8_t getTime[9];
extern uint8_t XIEDate;
extern uint8_t XIEHour;
extern uint8_t XIEMin;
extern uint8_t XIEsecond;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7],Tmp[20],temp,Flag8563_2402;

extern uint8_t Month;
extern uint8_t Date;
extern uint8_t Hour;
extern uint8_t Min;
extern uint8_t second;

uint8_t  CENCHU_A;
uint8_t  CENCHU_B;
uint8_t  CENCHU_C;
uint8_t  CENCHU_D;

uint8_t  ZAOSHI;
uint8_t  ZAOFEN;
uint8_t  ZHONGSHI;
uint8_t  ZHONGFEN;
uint8_t  WANSHI;
uint8_t  WANFEN;

uint16_t cx=0, cxx=0,cxxx=0;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p0_control_buf[MAX_P0_LEN],frist;
        uint16_t cxx=0,cxxx=0;
// uint8_t frist[2] ;
        SystemInit();
        HW_Init();
        Printf_SystemRccClocks();
        SW_Init();

//         Time_Disposal ();
//PCF8563_set(0x10,0x07,XIEDate,XIEHour,XIEMin,XIEsecond,0x05);//,年、月、日、时、分、秒、星期。BCD码表示
  Flag8563_2402=0;

        IIC_ReadBuf(0,Tmp,16);

         Flag8563_2402=111;
        IIC_ReadBuf(2,&frist,1);// 判断是否第一次启动8563
        if((frist&0x20)!=0)
     {
                 PCF8563_set(0x16,0x07,0x14,XIEHour,XIEMin,XIEsecond,0x05);
                 }

        while(1)
        {
                if(++cxxx==60000)
                        {
                                if(++cx>>3)
                                {
                                Pro_UART_SendBuf(getTime,9,1);
        Flag8563_2402=WR8563;
                                PCF8563_read(time);
                          Ben_AckHandle();
                                printf("\r\nEEPROM: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r\n",Tmp[0],Tmp[1],Tmp[2],Tmp[3],Tmp[4],Tmp[5],Tmp[6],Tmp[7],Tmp[8],Tmp[9],Tmp[10],Tmp[11],Tmp[12]);
                                printf("\r\nTime: %s %d  %d :%d:%d\r\n","下位机--时间",benday,benDhour,benminute,bensecond);
                                printf("\r\nTime: %s %d-%d %d:%d:%d \r\n","云端----时间",Month,Date,Hour,Min,second);

                        }

    if(wtadd==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WT588BY_PORT,GPIO_Pin_1)))
       {
        Send_oneline( 0 );
                                 ++wtadd;
          }
           }

                if((Tmp[5] == benDhour && Tmp[6] == benminute&&(bensecond<5))  || (Tmp[7] == benDhour && Tmp[8] == benminute&&(bensecond<5)) || (Tmp[9] == benDhour && Tmp[10] == benminute&&(bensecond<5)))
            {
                                if(benDhour==0)////bug
                                {
                                        if(benminute==0)
                                        {}
                                                else
                        luoyao(Tmp[1],Tmp[2],Tmp[3],Tmp[4]);
            }

                                if(benDhour!=0)
                                {
                                                if(benminute!=0)
                                        luoyao(Tmp[1],Tmp[2],Tmp[3],Tmp[4]);

                }
        }
}

                if(cxx==1)
                {
                        cxx=0;
                        printf("开始写入数据");
                        Flag8563_2402=WR2402;
                        Tmp[1]= CENCHU_A;Tmp[2]=CENCHU_B;Tmp[3]=CENCHU_C;Tmp[4]=CENCHU_D;
                  Tmp[5]= ZAOSHI;Tmp[6]=ZAOFEN;Tmp[7]=ZHONGSHI;Tmp[8]=ZHONGFEN;
                  Tmp[9]= WANSHI;Tmp[10]=WANFEN;Tmp[11]=CENCHU_C;Tmp[12]=CENCHU_D;
                  IIC_WriteBuf(0,Tmp,16);
                  IIC_ReadBuf(0,Tmp,16);
        printf("\r\nEEPROM: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r\n",Tmp[0],Tmp[1],Tmp[2],Tmp[3],Tmp[4],Tmp[5],Tmp[6],Tmp[7],Tmp[8],Tmp[9],Tmp[10],Tmp[11],Tmp[12]);
                Flag8563_2402=WR8563;
                }

                KEY_Handle();
                GizWits_MessageHandle(p0_control_buf, sizeof(WirteTypeDef_t));
                if(p0Flag == 1)
                {
                        memcpy((uint8_t *)&WirteTypeDef, p0_control_buf, sizeof(WirteTypeDef_t));
                        GizWits_ControlDeviceHandle();
                        GizWits_DevStatusUpgrade((uint8_t *)&ReadTypeDef, 10*60*1000, 1);
                        p0Flag =0;
                }
        if(gaterSensorFlag != 0)
        {
            GizWits_GatherSensorData();
            gaterSensorFlag = 0;
        }
        GizWits_DevStatusUpgrade((uint8_t *)&ReadTypeDef, 10*60*1000, 0);
        }
}
/** @addtogroup GizWits_HW_Init
  * @{
  */
void HW_Init(void)
{
        Delay_Init(72);
        UARTx_Init();
//   RGB_KEY_GPIO_Init();
        RGB_LED_Init();
        LED_GPIO_Init();
        KEY_GPIO_Init();
        TIM3_Int_Init(7199,9);   //ms interrupt
//        Motor_Init();
        DHT11_Init();
        IR_Init();
        EXTIX_Init();
}
/** @addtogroup GizWits_SW_Init
  * @{
  */
void SW_Init()
{
        ReadTypeDef.Alert = 0;
        ReadTypeDef.LED_Cmd = 0;
        ReadTypeDef.Infrared = 0;

        ReadTypeDef.SetA_YAO=0;
  ReadTypeDef.SetB_YAO=0;
  ReadTypeDef.SetC_YAO=0 ;
  ReadTypeDef.SetD_YAO=0;

        ReadTypeDef.ZAO_SHI=0;
  ReadTypeDef.ZAO_FEN=0;
  ReadTypeDef.SetZHONG_SHI=0 ;
  ReadTypeDef.SetZHONG_FEN=0;
  ReadTypeDef.SetWAN_SHI=0;
  ReadTypeDef.SetWAN_FEN=0;

        ReadTypeDef.Temperature = 0;
        ReadTypeDef.Humidity = 0;
        ReadTypeDef.Alert = 0;
        ReadTypeDef.Fault = 0;
        GizWits_init(sizeof(ReadTypeDef_t));
        printf("Gokit Init Ok ...\r\n");
}
/** @addtogroup Printf_SystemRccClocks
  * @{
  */
void Printf_SystemRccClocks(void)
{
        uint8_t SYSCLKSource;

        RCC_ClocksTypeDef  SystemRCC_Clocks;
        printf("System start...\r\n");
        SYSCLKSource = RCC_GetSYSCLKSource();
        if(SYSCLKSource==0x04)
                printf("SYSCLKSource is HSE\r\n");
        else if(SYSCLKSource==0x00)
                printf("SYSCLKSource is HSI\r\n");
        else if(SYSCLKSource==0x08)
                printf("SYSCLKSource is PL!\r\n");

        RCC_GetClocksFreq(&SystemRCC_Clocks);
        printf("SYS clock =%dMHz \r\n",(uint32_t)System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1000000);
        printf("HCLK clock =%dMHz \r\n",(uint32_t)SystemRCC_Clocks.HCLK_Frequency/1000000);
        printf("PCLK1 clock =%dMHz \r\n",(uint32_t)System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1000000);
        printf("PCLK2_clock =%dMHz \r\n",(uint32_t)System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1000000);
        printf("SADCCLK_Frequencyclock =%dMHz \r\n",(uint32_t)SystemRCC_Clocks.ADCCLK_Frequency/1000000);

}

/*******************************************************************************
* Function Name  : GizWits_ControlDeviceHandle
* Description    : Analy P0 Packag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Bit , Attr_Flags
* Attention                 :
*******************************************************************************/
void GizWits_ControlDeviceHandle()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8) & 1) == 1)
         {
                if(Set_LedStatus != 1)
                {
                        if(WirteTypeDef.LED_Cmd == LED_OnOff)
                        {
                                printf("\r\nEEPROM: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r\n",Tmp[0],Tmp[1],Tmp[2],Tmp[3],Tmp[4],Tmp[5],Tmp[6],Tmp[7],Tmp[8],Tmp[9],Tmp[10],Tmp[11],Tmp[12]);
                                printf("\r\nTime: %s %d  %d :%d:%d\r\n","下位机--时间",benday,benDhour,benminute,bensecond);
                                printf("\r\nTime: %s %d-%d %d:%d:%d \r\n","云端----时间",Month,Date,Hour,Min,second);

                                LED_RGB_Control(0,0,0);
                                ReadTypeDef.LED_Cmd = LED_OnOff;
                                printf("SetLED_Off \r\n");
                        }
                        if(WirteTypeDef.LED_Cmd == LED_OnOn)
                        {
                                ReadTypeDef.LED_Cmd = LED_OnOn;

                                Flag8563_2402=WR8563;
                                 cxx=1;
                                Time_Disposal();
                          PCF8563_set(0x10,0x07,XIEDate,XIEHour,XIEMin,XIEsecond,0x05);//设置时间,年、月、日、时、分、秒、星期。BCD码表示
                                PCF8563_read(time);
                                Ben_AckHandle();
                                        if(cxx==1)
                          {
                                   cxx=0;
                                  printf("开始写入数据");
                                  Flag8563_2402=0;
                                 Tmp[1]= CENCHU_A;Tmp[2]=CENCHU_B;Tmp[3]=CENCHU_C;Tmp[4]=CENCHU_D;
                            Tmp[5]= ZAOSHI;Tmp[6]=ZAOFEN;Tmp[7]=ZHONGSHI;Tmp[8]=ZHONGFEN;
                             Tmp[9]= WANSHI;Tmp[10]=WANFEN;Tmp[11]=CENCHU_C;Tmp[12]=CENCHU_D;
                               IIC_WriteBuf(0,Tmp,16);
                                IIC_ReadBuf(0,Tmp,16);
              printf("\r\nEEPROM: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r\n",Tmp[0],Tmp[1],Tmp[2],Tmp[3],Tmp[4],Tmp[5],Tmp[6],Tmp[7],Tmp[8],Tmp[9],Tmp[10],Tmp[11],Tmp[12]);
                }

                                printf("\r\nTime: %s %d  %d :%d:%d\r\n","下位机--时间",benday,benDhour,benminute,bensecond);
                                printf("\r\nTime: %s %d-%d %d:%d:%d \r\n","云端----时间",Month,Date,Hour,Min,second);

                                ReadTypeDef.LED_Cmd = LED_OnOn;
                                LED_RGB_Control(254,0,0);
                                printf("SetLED_On \r\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WT588BY_PORT,GPIO_Pin_1)))
       {
        Send_oneline(1);
          }
                        }
                }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9) & 1) == 1)
                {     printf("开始输入A药数据");
                                                ReadTypeDef.SetA_YAO= WirteTypeDef.SetA_YAO;
                            CENCHU_A= WirteTypeDef.SetA_YAO;
                        printf("输入的a药数据为%d  不要忘记写入哦",CENCHU_A);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10) & 1) == 1)
                {    printf("开始输入B药数据");
                                                ReadTypeDef.SetB_YAO= WirteTypeDef.SetB_YAO;
                             CENCHU_B= WirteTypeDef.SetB_YAO;

                        printf("输入的B要数据%d  不要忘记写入哦",CENCHU_B);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11) & 1) == 1)
                        {   printf("开始输入C药数据");
                                                        ReadTypeDef.SetC_YAO= WirteTypeDef.SetC_YAO;
                            CENCHU_C = WirteTypeDef.SetC_YAO;

                        printf("输入的C要数据%d  不要忘记写入哦",CENCHU_C);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12) & 1) == 1)
        {

                        ReadTypeDef.ZAO_SHI= WirteTypeDef.ZAO_SHI;
                             ZAOSHI= WirteTypeDef.ZAO_SHI;

                        printf("输入早晨小时为%d  不要忘记写入哦",ZAOSHI);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13) & 1) == 1)
        {

                        ReadTypeDef.ZAO_FEN= WirteTypeDef.ZAO_FEN;
                             ZAOFEN= WirteTypeDef.ZAO_FEN;

                        printf("输入早晨分钟%d  不要忘记写入哦",ZAOFEN);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14) & 1) == 1)
        {

                        ReadTypeDef.SetZHONG_SHI= WirteTypeDef.SetZHONG_SHI;
                                                                        ZHONGSHI= WirteTypeDef.SetZHONG_SHI;

                        printf("输入SHANGWU时为%d  不要忘记写入哦",ZHONGSHI);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15) & 1) == 1)
        {

                        ReadTypeDef.SetZHONG_FEN= WirteTypeDef.SetZHONG_FEN;
                             ZHONGFEN= WirteTypeDef.SetZHONG_FEN;

                        printf("输入SHANGWU分钟%d  不要忘记写入哦",ZHONGFEN);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0) & 1) == 1)
        {

                        ReadTypeDef.SetWAN_SHI= WirteTypeDef.SetWAN_SHI;
                             WANSHI= WirteTypeDef.SetWAN_SHI;

                        printf("晚上的小时%d  不要忘记写入哦",WANSHI);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1) & 1) == 1)
        {

                        ReadTypeDef.SetWAN_FEN= WirteTypeDef.SetWAN_FEN;
                                                                WANFEN= WirteTypeDef.SetWAN_FEN;

                        printf("晚上的分钟%d  不要忘记写入哦",WANFEN);

        }
                if( ((WirteTypeDef.Attr_Flags>>2) & 1) == 1)
        {

                        ReadTypeDef.SetD_YAO= WirteTypeDef.SetD_YAO;
                                                                CENCHU_D= WirteTypeDef.SetD_YAO;

                        printf("输入D药数据时为%d  不要忘记写入哦",CENCHU_D);

        }
}

本资料为网络收集分享给大家,目测还不完善,大家继续改进一起完善吧,仅供参考,切勿照搬:

网友A(2023-04-21):
好啊,以前一直有人说要做这个,没想到有人先做到了。感谢分享。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