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把正面统一换到背面,背面统一换到正面,也就是顶层换成底层

楼主(2023-04-20):
正反面对换
问一下各位ad怎么把正面统一换到背面,背面统一换到正面,也就是顶层换成底层,底层换成顶层。。

网友A:
选中,拖动所选元件,按“L”键试试。

网友B:
不用换,给pcb厂家发gerber文件,把顶层和底层对换用文字说明即可。

网友C:
如果都换了,那跟不换有什么区别呢?换颜色就行了
如果是为了布线直观,直接在英文输入法下,先按V,再按B切换视角就行了

网友D:
Ctrl+F?这个可以把板子翻过来

网友E:
全选,鼠标左键拖动不要放,按“L”就翻转过来了
双面布件拼板,为了方便贴片,一般是复制一个,再粘贴一个翻转的拼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