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边框是从哪计算起的?

楼主:
准备做一片又细又长的电路板(大约3*24cm),预备用3段拼接,为了增加强度,打算两板之间用凹凸对接,在凹凸的末端用焊锡连接,并且装配要稍微紧密,就是要轻轻敲打才能装配进去的,以下图为例,那么立创做出来的成品,圆弧边是以(96,50)起到(100,54)和(100,46)围成的圆弧(圆弧宽度的中点组成的圆弧),还是以圆弧外边缘或者内边缘围成的圆弧铣出来的呢?凹进去的圆弧半径4mm,要配合紧密,凸出来的圆弧半径多少合适?4mm还是4.1mm或者其它的尺寸?

网友A(2023-04-20):
除非是“门”形或“Z”形拼接,3*24cm条板做整的难道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门”形或“Z”形拼接,3*24cm条板做整的难道不行?

个人DIY,做成3段的可以免费打样,主要是想学习怎么拼接,否则外部再叠一小片PCB也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