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正常但是板子没有这条线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SW1按键与LED4连接的这条线在实物上不显示
板子是立创10*10以内的打样版

屏幕截图 2023-04-20

顶层没有这条线

顶层没有这条线

屏幕截图 2023-04-20

PCB顶层走线

PCB顶层走线

网友A(2023-04-20):
铺铜铺掉了,者是GND

网友B:
实物没有连接SW1和LED4,问题是你的PCB图上面也没连接啊!

网友C:
板子覆铜接地,文件没有覆铜,确定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D:
你这是想包地?  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E:
说不定是你画PCB的时候,覆铜隐藏了,但实际上,电路是有覆铜的

网友F:
从你的PCB图来看,你LED4负极的接线应该是到GND的。在你画板布线的时候正常把这个线画上了,然后覆铜的时候网络也是GND,所以同网络的就被覆铜覆盖掉了。你看一下具体的原理图网络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你的PCB图来看,你LED4负极的接线应该是到GND的。在你画板布线的时候正常把这个线画上了,然后覆铜的时候 ...

对,是地线

网友H:
是不是顶层覆铜与这条线网络一样。

网友I:
发出打样时你不查看板厂生成的的图片吗? 你发送文件后,他们解析文件之后会生成图片的 。

网友J:
1.楼主新手入门
2.你发给厂家的肯定是PCB源文件,厂家为了省成本(腐蚀铜可是要成本的),默认除信号线外都给你变成GND。
3.实际不影响你是用
编不下去了...

网友K:
明明是个新手,还得去玩铺铜,不铺铜就不会画板啊,小小的按钮铺铜那么多散热快,看你按钮好焊不

就老老实实画线路好了,电源接地画粗一些不行吗,我也刚学会第一次打板秀一下,很成功

网友L:
從你的PCB布線來看,LED4的負極與USB的外殼固定腳連在一起,也就是跟GND連在了一起,PCB板廠在鋪銅過程中GND同一網絡會覆蓋掉這條線,如果電路設計沒問題,實際是不影響使用的

网友M:
板子敷铜了,GND与GND之间的连线在文件上可以看到,实际板子融为一体,不影响使用,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