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食堂自助打饭系统程序与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3-04-20):
两个板,一号板一个显示屏十一个按键,二号板一个显示屏一个LED两个按键,一个类似传送带的部分。一号板通过显示屏显示物品用按键选择,确认后二号板LED亮,显示屏显示物品准备中状态,按下二号板按键灯灭,按另一个按键物品传送出去。

十一个按键,上一页 下一页 确认选择 取消选择 确认 ,剩下六个是对应显示屏的六个物品按哪个选哪个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点菜端一共  11个按键
左边的  5个按键是功能按键

    上一页
       选择      付    取消
    下一页
右边的6个按键是菜品按键

菜品 1   菜品 2  菜品 3
菜品 4   菜品 5  菜品 6
开机的时候显示

点菜端系统
可通过按键更改桌号
当前桌号 【01】号
按【ok】确定

确定桌号后点

进入点菜环节
界面显示菜单  选取时在后面做好标记

附件包含点菜端和厨房端的程序和电路

#include "main.h"

int t0_time,t0_time_5ms,t0_time_50ms;
int price;
unsigned char table_num=1,Dishes_num;
short mod,set_f,menu_f;
char menu_b[7],Uart_dat[9];
  char code  menu[7][13] =        {
          {"鱼香肉丝 15 "},//1
          {"番茄炒蛋 15 "},
          {"红烧牛肉 30 "},
          {"糖醋排骨 30 "},
          {"清炒白菜 10 "},
          {"紫菜蛋汤 10 "}
        };

void display()
{
  char cose_temp[17] = 0;
  int i;
                   switch (mod)
                {
                        case 0:        //在等待模式下显示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1,"  后厨端系统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2,"暂无菜品....");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3,"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4,"                ");

                        break;

                        case 1 ://菜品信息界面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1,"桌号");
                                        LCD12864_display_string(4,1,"总量");
                                        cose_temp[0] = ':';
                                        cose_temp[1] = table_num/10%10 + '0';
                                    cose_temp[2] = table_num/1%10 + '0';
                                        cose_temp[3] = ' ';
                                    cose_temp[4] = '\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2,1,cose_temp);
                                        cose_temp[1] = Dishes_num/10%10 + '0';
                                    cose_temp[2] = Dishes_num/1%10 + '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6,1,cose_temp);

                                        if(Dishes_num<3)
                                        {
                                                for(i=0;i<Dishes_num;i++)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1,i+2,menu[menu_b[i]]);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4,"  ==没有了哦==  ");
                                        }
                                        else
                                        {
                                                if(menu_f == 0)         //显示第一页
                                                {
                                                        for(i=0;i<3;i++)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1,i+2,menu[menu_b[i]]);
                                                        }
                                                }
                                                else  //显示第二页
                                                {
                                                        for(i=3;i<Dishes_num;i++)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1,i-1,menu[menu_b[i]]);
                                                        }
                                                        if((Dishes_num-3)<3)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Dishes_num-1,"  ==没有了哦==  ");
                                                }
                                        }

                        break;

                        case 2:        //结算界面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1,"桌号");
                                        LCD12864_display_string(4,1,"总量");
                                        cose_temp[0] = ':';
                                        cose_temp[1] = table_num/10%10 + '0';
                                    cose_temp[2] = table_num/1%10 + '0';
                                        cose_temp[3] = ' ';
                                    cose_temp[4] = '\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2,1,cose_temp);
                                        cose_temp[1] = Dishes_num/10%10 + '0';
                                    cose_temp[2] = Dishes_num/1%10 + '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6,1,cose_temp);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3,"====出餐成功====");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4,"==等侯客户取餐==");
                                        led = 0;
                                        while(cgq==0)
                                        {
                                                Motor(100,10,1);
                                        }
                                        led = 1;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3,"====取餐成功====");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4,"==即将返回首页==");
                                        Delay1ms(3000);
                                        mod = 0;
                        break;
                }
}

void main()
{
         init();//开机初始化
         led = 1;
        ClrScreen();//清屏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1,"》》欢迎使用《《");
        Delay1ms(50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2,"==智能点菜系统==");
        Delay1ms(50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4,"姓名:某某某    ");
        Delay1ms(50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3,"1636100103");
        Delay1ms(1000);
        ClrScreen();                          //清除屏幕显示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

}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1           //这个是定时中断函数
{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t0_time++;

        if(5 == t0_time)//5ms
        {
                t0_time = 0;
                t0_time_5ms++;
//======此处为5毫秒执行一次======

//================================
                if(8 == t0_time_5ms)
                {
                        t0_time_5ms = 0;
                        t0_time_50ms++;
//=====此处为50毫秒执行一次=======

//================================
                        if(2 == t0_time_50ms)        //此处为一秒进入一次
                        {
                                t0_time_50ms = 0;

                        }
                }
        }

}

Keil代码与电路图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