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31蓝牙模块,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控制灯的亮灭,手机蓝牙调试APP无反应

楼主(2023-04-20):
用的是stc89c52rc的单片机:我认为代码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测了,手机与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发,就是和单片机不行。

楼主:
单片机电路也测了,蓝牙的rx连tx,tx连rx,都是直连

楼主:
代码设置的波特率是4800加倍,蓝牙模块是默认9600波特率。

网友A:
即是:
串口调试助手->USB-TTL->MCU:成功
手机蓝牙调试-(蓝牙)->jdy31->MCU:失败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是:
串口调试助手->USB-TTL->MCU:成功
手机蓝牙调试-(蓝牙)->jdy31->MCU:失败

是是是,救命啊大佬!还有一种情况:
手机蓝牙调试jdy31(usb连jdy31)串口调试助手。
这种情况可以互为收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是是,救命啊大佬!还有一种情况:
手机蓝牙调试jdy31(usb连jdy31)串口调试助手。
这种情况可以互 ...

30块包邮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楼主:
我把模块的vcc和gnd连到了其他地方,现在蓝牙app可以和jdy31通信了但是我发什么它回什么,而且jdy31还是无法控制51单片机的灯光亮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模块的vcc和gnd连到了其他地方,现在蓝牙app可以和jdy31通信了但是我发什么它回什么,而且jdy31还是无 ...

那你使用串口连接蓝牙模块,先用串口来供电,尝试与APP能否通信,先确定硬件没有问题,在确保蓝牙模块能和APP正常通信之后你再看代码能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使用串口连接蓝牙模块,先用串口来供电,尝试与APP能否通信,先确定硬件没有问题,在确保蓝牙模块能 ...

蓝牙app可以和串口通信,串口连接单片机可以控制灯光,就是蓝牙app不能控制单片机而且使用蓝牙app发什么它回什么

楼主:
问题:12M晶振使用9600波特率误差大于2%,所以使用4800波特率翻倍。但是代码的4800波特率翻倍不能与jdy-31的9600波特率匹配导致出现以上问题。

楼主:
解决方法:jdy-31改成4800波特率,指令是AT+BAUD3。值得注意的是网上我没搜到翻倍波特率之后,蓝牙模块是使用翻倍前还是翻倍后,这里得到验证了,蓝牙模块要使用翻倍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