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将数组转换成字符串的方法

楼主(2023-04-20):
你们好,各位,前段时间研究蓝牙模块,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由于C语言没有学好,目前有个问题还是问一下大家,将蓝牙模块接收到的数组转换成字符串在oled屏幕上显示。网上虽然有这样的资料,写的不清不楚或者不是C语言用的,不知道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有介绍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的。

网友A:
你先要举个栗子吧,数组具体数字是什么,你打算转换成什么字符串?

网友B:
一般入门的都会用STC单片机
如果是用STC的话,就用程序空间大点的,成本并不重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用sprintf函数可以转换成ASCII,虽然会占用1K左右的程序空间,但这函数真是好用,特别是对于浮点型数据,有时候前面有负号,有时候是1.01,有时候是1.1234这种类型的数据,处理起来很方便
对于这类功能,最好不要去直接复制别人的代码
先去认真的看一下OLED的数据手册,要知道怎么控制OLED,然后自己写一个简单的显示函数,哪怕是只能显示一个字母"A",那都算是进步了
然后再去查查我说的这个函数是怎么用的,再一次一次的调试代码,这个过程就是你学习C语言的过程
我当初也是千百次烧录验证走过来的,从中也算是学到不少的知识

网友C:
sprintf函数非常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printf函数非常强大

sprintf异常耗费资源,千万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举个栗子吧,数组具体数字是什么,你打算转换成什么字符串?

你好,老师,我直接说问题吧,我用手机蓝牙助手发送11110d0a,反正这之类的十六进制的,串口打印是空白,不过显示的位数是2位,这个是对的,我想看看在OLED上显示看看显示什么,  我之前是转换成整型数字,显示的数字有点问题,所以让它显示字符串,不过后期想做一个蓝牙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入门的都会用STC单片机
如果是用STC的话,就用程序空间大点的,成本并不重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用sprintf ...

谢谢,这个函数以前在浮点数显示的时候用过,感觉挺方便的,那我看一下这个函数

网友D:
0x11110d0a,直接用printf()转换格式成ASCII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我直接说问题吧,我用手机蓝牙助手发送11110d0a,反正这之类的十六进制的,串口打印是空白, ...

没理解错的话,你收到的是0x01,0x23,0x45,0x66,0x78,0x09这样的数据,你要显示的是012345667809..。
如果是这样,坛里有例子。。你搜一下

网友F:
蓝牙助手通常有Hex模式和文字模式
Hex模式发11110d0a, 单片机收到0x11,0x11,0x0d,0x0a
文字模式发11110d0a,单片机收到经ASCII转换的数值0x31,0x31,0x31,0x30,0x64,0x30,0x61
以下是ASCII表

可以看到0x11,0x11,0x0d,0x0a在ASCII表中是没有可视字符的
所以串口打印是空白的

网友A:
ch[0]="0123456789abcdef"[s>>4];
ch[1]="0123456789abcdef"[s&0xf];

网友G:
用for循环数组,然后结合strcat函数进行拼接

网友G:
int i;
        int arry[7] = {5,2,0,1,3,1,4};
        char str[5] = "\0";
        char str1[10] = "\0";

        for(i=0;i<7;i++)
        {
                sprintf(str,"%d",arry[i]);
                strcat(str1,str);
        }
        printf("%s\r\n",str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兄弟堪称及时雨宋公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助手通常有Hex模式和文字模式
Hex模式发11110d0a, 单片机收到0x11,0x11,0x0d,0x0a
文字模式发11110d0 ...

感谢,一看表格,知道了问题所在呢?

网友I:
可以发送一些ABC之类的可以显示的字符,再把接收到的数据查表或者计算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