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的插头地和零火之间都有阻值?

楼主(2023-04-21):
拔掉电热水壶的插头,按下水壶开关,分别测量插头的地和零火之间的阻值。大概200K欧左右。是不是说明有漏电。
插座不带漏保,平时也能正常烧水,这样不会有事吧?

网友A:
那就是漏电,完全不漏电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想,总能测出来。

网友B:
拔掉插头按下开关,这样是是漏电。
去掉底座或拆开主体底部再测,看看是哪里漏电再确定是否维修。

网友C:
应该是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插头按下开关,这样是是漏电。
去掉底座或拆开主体底部再测,看看是哪里漏电再确定是否维修。

是底座漏电,壶体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