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配电箱,如何找出自家的零火线

楼主(2023-04-21):
一个一个断空开找,影响邻居用电。如何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准确找到。

网友A:
去单位借块电流钳表,先在自己家用个大点的用电器,比方说2KW,然后去开关箱处测电流为10A左右的入户线,先大概找出来,再用同样方法多测几次,基本就找出来了。

网友B:
你可以用寻线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单位借块电流钳表,先在自己家用个大点的用电器,比方说2KW,然后去开关箱处测电流为10A左右的入户线,先 ...

这个靠谱,开关不同电器,测户内与表箱电流,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D:
短路你家进线,空开跳闸就是你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短路你家进线,空开跳闸就是你家的

哈哈哈

网友F:
农夫大师所说的卡电流靠谱。现在数字钳表可以测很小的电流,不用那么大功率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你家进线,空开跳闸就是你家的

这个好,但有危险性

网友G:
真心建议楼主加强零线的接线端子排,你的入户空开已经用到60A了,显然这个规格的接线端子排是无法承受这么大的电流的,而且这个零线端子排的接线工艺还是这么的嗯有点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建议楼主加强零线的接线端子排,你的入户空开已经用到60A了,显然这个规格的接线端子排是无法承受这么 ...

这是老房子十几年前供电的来人安装的

网友H:
可以用试电笔呀,没有火的就是零线

网友I:
这个一般都是按顺许来的,根据户门从左到右。

网友J:
一般,101  102  201  202  301   302   401  402

网友K:
你可以使用配电盘的设计接线图,他们应该有每个用户的标签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短路你家进线,空开跳闸就是你家的

短路有危险,我会将火线串联一个钨丝灯泡后,接地,漏电,跳闸的就是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短路有危险,我会将火线串联一个钨丝灯泡后,接地,漏电,跳闸的就是自家的。

现在问题是,没有地线,空开也不带漏电保护

网友M:
如果编号不好识别,可以把自家电灯开着。短空气保护开关测试,当然可能会影响别人,需要提前给人打招呼。复杂点的也有但我不推荐因为有一定的危险性还需要点知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