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Proteus仿真STM32C8单片机PWM波输出频率比理论小100倍?

楼主(2023-04-21):
以前使用Proteus仿真STM32时就因为内部时钟频率不对导致仿真遇到各种问题,网上教程杂乱且似乎无效,就很头疼,请大佬解答关于Proteus仿真stm32时钟的问题。
今天再次使用Proteus仿真STM32C8超声波测距,使用Proteus8.13仿真,库函数编写。

LCD能够正常使用,但PWMI模式输入捕获部分始终有问题。于是我打算产生一个稳定的PWM,再用捕获引脚测试。我还用了标准的方波进行参照,发现PWM比方波小100倍,Proteus使用时钟为8M。

PWM波单片机代码如下
void PWM_Ini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1); // 开启内部时钟

    // 初始化TIM3的时基单元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滤波的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 - 1;//产生10KHz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 高级定时器才用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50;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网友A:
PWM频率=72M系统时钟/(TIM_Prescaler+1)/(TIM_Period+1),所以你的设置就是10KHz的百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72M系统时钟/(TIM_Prescaler+1)/(TIM_Period+1),所以你的设置就是10KHz的百分之一

感谢,确实是我公式记错了,那大佬知道我为什么输入比较部分始终无法正确配置吗
void Timer_Init()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 开启内部时钟

    // 初始化TIM3的时基单元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滤波的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65536-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 高级定时器才用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初始化捕获输入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选择捕获通道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0xF;                     // 滤波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 捕获的极性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选择直连还是交叉(PWMI模式)
    TIM_PWMIConfig(TIM3, &TIM_ICInitStruct);                      // 配置为PWMI模式(捕获模式)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P1);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TIM_Cmd(TIM3, ENABLE);
}

楼主:
仿真程序与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