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开发板用jlink和pwlink烧录没反应?

楼主(2023-04-21):
如题,测试了很多遍,发现能正常烧录,就是说脸上jlink电源灯会亮,然后下载程序也不报错,但是没有现象,之后切换到电源线供电或者串口供电,就正常有现象了,证明了烧录功能是正常的。之后我进行了调试,正常能进入调试界面,但是跑不到断点,单步测试后发下卡在了以下语句中

网友A:
大概率boot0脚被拉高了

网友B:
可以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点灯程序,单步调试一下,首先排除硬件的原因,再从软件入手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boot0脚被拉高了

不是的。。 boot0已经接地了
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点灯程序,单步调试一下,首先排除硬件的原因,再从软件入手查起。

就是点灯也没反应,单步调试就卡在这三句里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先检查硬件焊接问题,然后再查查时钟配置,感觉你这个芯片初始化就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