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防触电的问题,花洒到地漏之间接一根导线,洗澡时就不会触电吗?

楼主(2023-04-22):
是不是花洒到地漏之间接一根导线, 人在洗澡时就不会触电

网友A:
不是不会触电,是导线的电阻比人体小得多电流大部分经过导线

网友B:
只要热水器不漏电,花洒怎么会有电呢?

网友C:
把热水器的地线接好!

网友D:
这种做法并不安全,因为在淋浴时使用导线连接花洒和地漏会增加电击的风险。在淋浴时,水会使身体和地面形成低阻抗的通路,而导线连接花洒和地漏会使电流通过身体,导致电击。此外,使用导线连接花洒和地漏也可能破坏水管和排水系统,增加水漏和其他损坏的风险。

网友E:
不是,应该是在花洒与人站路的地板下钢筋网连接导线才可以,具体参考等电位连接相关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法并不安全,因为在淋浴时使用导线连接花洒和地漏会增加电击的风险。在淋浴时,水会使身体和地面形成 ...

“......水会使身体和地面形成低阻抗的通路,而导线连接花洒和地漏会使电流通过身体,导致电击......"请详细讲解一番。   低阻抗的通路  比导线的阻抗低吗?导线连接花洒和地漏   形成等电位。人头脚之间电压远低于极端环境安全电压(12V),不会触电倒毙。热水器做好安全防范在前  接这个导线只是再加一道安全保障。

网友G:
没有见过地漏有接地的,那么这么接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H:
热水器的接地必须牢固并满足电阻要求。

网友I:
事实上电热水器(国标:凡是有金属外壳且人体可以接触的电器金属外壳必须接地)的电源插头中间的脚就是接地脚,和热水器金属外壳相连,和插座连接后接到保护地线上。更安全一点的就是整个卫生间凡是外露金属部件全部连接保护地线,最后规整到等电位接地箱,等电位接地箱可靠接地。另外,若果电热水器如果漏电了就要果断更换,这个是安全隐患。

网友J:
首先电热水器不能漏电,如果漏电及时更换,花洒和地漏之间接线也不是完全保证不会触电,而是人体的电阻相比导线大很多,电流流过的大小就很小,从而保证安全

网友K:
热水器的保护地线可靠接地,入户线有漏电开关。

网友L:
最安全的做法是:在卫生间灯开关旁边安装一个空气开关控制热水器通断,洗澡前断开,洗完再合上

网友M:
虽然地漏有可能是金属的,但是现在的排水管都是塑料的,连接地漏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拿人命开玩笑???

网友N:
生命重要,开不起玩笑。接地线必须到位而且必须接地成功不能悬空哦。否则出了事故哭去吧!这类问题除了用良好的接地方法外目前似乎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