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 为什么按第三次K1的时候没有反应?

楼主(2023-04-22):
大哥们,帮看下这段代码,为什么按第三次K1的时候没有反应,明明和前两次是一样的代码,是按键这里的问题吗
void key_baihei_scan()
{
        if(!K1)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1)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1)//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则退出
                    {

                            Delayus(50);

                          }
                        moshi = moshi+1;
                        if(moshi == 1)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1;
                        }
                        if(moshi == 2)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1;
                        }
                        if(moshi == 3)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3;
                        }

                }
        }
}
void shuchu()
{
                if(K1)
                {
                        if(shuzhi==1)
                        {
                        for(layer=0;layer<8;layer++)
                        {
                        lie(~shuzua[layer*8+1],~shuzua[layer*8+3],~shuzua[layer*8+5],~shuzua[layer*8+7]);
                        lie(~shuzua[layer*8+0],~shuzua[layer*8+2],~shuzua[layer*8+4],~shuzua[layer*8+6]);

                        RCLK=0;                        //模拟锁存信号端口
                        nop_();
                        RCLK=1;
                        hansao(7-layer);
                        Delayus(10);
                 }
                }
                        if(shuzhi==2)
                        {
                        for(layer=0;layer<8;layer++)
                        {
                        lie(~shuzub[layer*8+1],~shuzub[layer*8+3],~shuzub[layer*8+5],~shuzub[layer*8+7]);
                        lie(~shuzub[layer*8+0],~shuzub[layer*8+2],~shuzub[layer*8+4],~shuzub[layer*8+6]);

                        RCLK=0;                        //模拟锁存信号端口
                        nop_();
                        RCLK=1;
                        hansao(7-layer);
                        Delayus(10);
                 }
                }
                        if(shuzhi==3)
                        {
                        for(layer=0;layer<8;layer++)
                        {
                        lie(~shuzuc[layer*8+1],~shuzuc[layer*8+3],~shuzuc[layer*8+5],~shuzuc[layer*8+7]);
                        lie(~shuzuc[layer*8+0],~shuzuc[layer*8+2],~shuzuc[layer*8+4],~shuzuc[layer*8+6]);

                        RCLK=0;                        //模拟锁存信号端口
                        nop_();
                        RCLK=1;
                        hansao(7-layer);
                        Delayus(10);
                 }
                }

                }
}

void main()
{
        while(1)
        {key_baihei_scan();
                shuchu();

        }
}

网友A:
moshi 的赋值范围是多少?0-3吗?那就moshi ++; moshi =moshi %4;
另外moshi =0是什么情况?

网友B:
void key_baihei_scan()
{
        if(!K1)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1)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1);//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则退出
                        moshi++;
                        if(moshi>3)
                        {
                                shuzhi=0;
                        }
                        if(moshi == 0)
                        {
                                //
                        }
                        if(moshi == 1)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1;
                        }
                        if(moshi == 2)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1;
                        }
                        if(moshi == 3)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3;
                        }
                }
        }
}

网友C:
程序需要在按下三次按键后对moshi初始化,否则三次按键后这个程序没有反应。                     if(moshi == 2)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2;                                              }                         if(moshi == 3)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3;                                              }其每次响应按键后需要加shuzhi==0;或改为         if(moshi == 2)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2;                                              }                         if(moshi == 3) //静态动画模式                         {                                         shuzhi=shuzhi+1;                                              },三次按键响应后初始化shuzh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