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atGPT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4-22):
赶一波AI的热潮,最近chat GPT超火,就体验了一下用AI自动生成代码,太强悍了也有不足的地方

我使用的是第三方接口的chat gpt 3.5。真是学习编程的神器。

楼主:
以下是一个结合了零点满度校正、多点线性校正、使用二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温度模糊PID控制的51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ADC_CS P1_0
#define ADC_CLK P1_1
#define ADC_DIN P1_2
#define ADC_DOUT P1_3

// 巴特沃斯滤波器参数
float b0 = 0.0025; // b0系数
float b1 = 0.005; // b1系数
float b2 = 0.0025; // b2系数
float a1 = -1.8227; // a1系数
float a2 = 0.8316; // a2系数

// 状态变量
float x[2] = {0.0, 0.0}; // 巴特沃斯滤波器输入状态变量
float y[2] = {0.0, 0.0}; // 巴特沃斯滤波器输出状态变量

// PID控制参数
float kp = 0.0; // 比例系数
float ki = 0.0; // 积分系数
float kd = 0.0; // 微分系数

// 模糊PID控制参数
float e_last = 0.0; // 上一次误差
float ec[3] = {0.0, 0.0, 0.0}; // 误差变化率数组
float u[3] = {0.0, 0.0, 0.0}; // 控制量变化率数组
float u_out = 0.0; // 控制量输出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while (n--)
    {
        for (i = 0; i < 1000; i++);
    }
}

// 发送24位指令并读取16位数据
unsigned int adc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 = 0;

    // 发送指令
    ADC_CS = 0;
    ADC_CLK = 0;
    ADC_DIN = 1;
    delay(1);
    ADC_CLK = 1;
    delay(1);
    ADC_CLK = 0;
    delay(1);
    ADC_DIN = 1;
    delay(1);
    ADC_CLK = 1;
    delay(1);
    ADC_CLK = 0;
    delay(1);

    // 读取数据
    for (i = 0; i < 24; i++)
    {
        if (i < 16)
        {
            data <<= 1;
            ADC_CLK = 1;
            delay(1);
            ADC_CLK = 0;
            delay(1);
            data |= ADC_DOUT;
            delay(1);
        }
        else
        {
            ADC_DIN = 0;
            ADC_CLK = 1;
            delay(1);
            ADC_CLK = 0;
            delay(1);
            ADC_DIN = 1;
            delay(1);
        }
    }

    ADC_CS = 1;
    return data;
}

// 零点满度校正
void adc_zero_full_calibration(void)
{
    unsigned int zero_code, full_code;

    // 获取零点码值
    ADC_CS = 0;
    delay(1);
    zero_code = adc_read();
    ADC_CS = 1;

    // 获取满量程码值
    ADC_CS = 0;
    delay(1);
    full_code = adc_read();
    ADC_CS = 1;

    // 计算比例和偏移
    float k = 4096.0 / (full_code - zero_code); // 计算比例系数
    float b = -zero_code * k; // 计算偏移量
}

// 多点线性校正
void adc_multi_point_calibratio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ode[5] = {0x0000, 0x1000, 0x2000, 0x3000, 0x4000};
    float volt[5] = {0.0, 1.0, 2.0, 3.0, 4.0};
    float k[4], b[4];

    for (i = 0; i < 4; i++)
    {
        k[i] = (volt[i + 1].volt[i]) / (code[i + 1] - code[i]); // 计算比例系数 b[i] = volt[i] - k[i] * code[i]; // 计算偏移量 } }
// 将电压转换为温度,根据具体传感器进行修改
float voltage_to_temperature(float voltage)
{
float temperature = (voltage - 0.5) * 100; // 线性转换
return temperature;
}

// 二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
float butterworth_filter(float input)
{
float output = b0 * input + b1 * x[0] + b2 * x[1] - a1 * y[0] - a2 * y[1]; // 计算输出值

// 更新状态变量
x[1] = x[0]; // 将当前输入值保存到x[1]中,用于下一次迭代时计算b1
x[0] = input; // 用当前输入值更新x[0]
y[1] = y[0]; // 将当前输出值保存到y[1]中,用于下一次迭代时计算a1
y[0] = output; // 用当前输出值更新y[0]

return output;
}

// 模糊PID控制函数
float fuzzy_pid_control(float setpoint, float process_value)
{
float e = setpoint - process_value; // 计算误差
float ec_now = e - e_last; // 计算当前误差变化率

// 计算当前权重
float w_e = 0.5; // 误差权重
float w_ec = 0.3; // 误差变化率权重
float w_u = 0.2; // 控制量变化率权重

// 计算模糊控制量
ec[2] = ec[1]; ec[1] = ec[0]; ec[0] = ec_now; // 更新误差变化率数组
u[2] = u[1]; u[1] = u[0]; // 更新控制量变化率数组
u[0] = kp * (w_e * e + w_ec * (ec_now + ec[1] + ec[2]) + w_u * (u[1] + u[2])) + // 计算P项
       ki * (w_e * e + w_ec * ec_now + w_u * u[0]) + // 计算I项
       kd * (w_e * e + w_ec * (ec_now - ec[1]) + w_u * (u[0] - u[1])); // 计算D项

// 更新上一次误差
e_last = e;

// 输出控制量
return u_out;
}

void main()
{
float setpoint = 25.0; // 设定温度

// 零点满度校正
adc_zero_full_calibration();

// 多点线性校正
adc_multi_point_calibration();

while (1)
{
    // 抗干扰滤波 --> 巴特沃斯滤波器
    unsigned int adc_result = adc_read(); // 获取ADC采样值
    float voltage = (float)adc_result * k + b; // 转换为电压
    float temperature = voltage_to_temperature(voltage); // 将电压转换为温度
    float filtered_temp = butterworth_filter(temperature); // 进行抗干扰滤波

    // 模糊PID控制
    float output = fuzzy_pid_control(setpoint, filtered_temp);

    // 输出控制信号
    // TODO: your code here
}
}

该程序基于51单片机,使用巴特沃斯滤波器对采集到的温度数据进行抗干扰滤波,并使用模糊PID控制算法来实现温度控制。

在主函数中,我们首先进行了零点满度校正和多点线性

网友:
校正,以提高ADC采样值的精度。在校正之后,程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中,不断地从ADC获取温度采样值,并进行滤波和控制。

抗干扰滤波部分使用了二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该滤波器有五个参数:b0、b1、b2、a1、a2。其中,b0、b1、b2是滤波器输入状态变量与输出状态变量的系数,a1、a2是滤波器输出状态变量的系数。这些系数可以根据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以达到不同的滤波效果。

模糊PID控制部分使用了模糊逻辑来处理误差、误差变化率和控制量变化率,以计算出控制量。该算法有四个参数:kp、ki、kd、w_e、w_ec、w_u。其中,kp、ki、kd是比例、积分、微分系数,w_e、w_ec、w_u是三个变量的权重系数。这些参数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进行调整,以达到更好的控制效果。

最后,程序通过输出控制信号实现对温度的控制。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将控制信号转换为对应的电气信号,并控制温度调节器来实现温度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一个结合了零点满度校正、多点线性校正、使用二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温度模糊PID控制的51单片机程 ...

人工智能

网友B:
那里的AI应用??我也想试下

网友C:
实际完全无法运行

楼主:
AI写的程序不修改肯定是无法直接运行的,我们重点是提出要求ai给出解法,我们利用它给的架构,思路和算法做成子程序然后移植到相应硬件上,说白了是我们直接从亿万程序员的成果中抄答案

网友D:
学习了,时代进步太快了,我辈难以追赶

网友E:
也问chat gpt要了2程序,编译通过了还没上机测试

网友F:
我也测试过让它写代码,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开始让它写个STC的1秒延时程序,他用的循环方式。然后我说用定时器方式写个1秒延时程序,他竟然用的挺新的STC15.H的头文件。写的不错,就是没测试能不能通过

网友G:
实际用过才知道 GPT3.5绝大部分写的代码都不能直接用,还得调试,可以作为帮助工具,但不能直接用。据说GPT4的好一点,但是我没花那20刀。
最近在用gpt查文献,真的就是傻,他给的文献在期刊中根本没有,都是瞎蒙的。如果有GPT的人可以试试 类似如下的话语: 我不太了解89C51的定时器,请给我几个参考网页 参考文献 ,这样的网页都打不开,文献根本都不存在。

这玩意仅仅是个语言模型 我现在就用他找错别字

网友H:
谢谢分享, 以后写程序没恩路了试一下

楼主:
  确实GPT写的代码不能直接使用,GPT4也确实比GPT3.5好用,重点在4的理解能力超强。我现在一直在试用新版bing,新版bing就是免费GPT4,可惜限制很多,对话只能20次超过就要重新开始刷新。上传代码字数限制,一次只能上传很少。我没学过C语言,只看过基本单片机教程,
  现在做法就是想设计一个函数把想法告诉GPT4然后他生成基本架构代码,看看是否试用然后让他添加其他功能,修改参数。最终得到大致框架算法。他很多思路是看教程和别人代码是从没见过的,遇到不懂得代码就让他详细解释和注释,这方面确实超强。是学习的利器
  这几天让AI帮做一个编码器调参程序,程序对一般程序员没啥难度但没有AI之前对我确实超难
对应一个完整系统必须的一环,使用编码器或按键输入,识别快慢反正等,分菜单模式和调参模式。能够完成多种类型参数char ,uchar ,int,uint,long,float修改保存,要调整方便快速界面简单。可以和多级菜单系统中参数表对接。方便移植,适用各种显示器件,找很久也没找到合用的。只好自己编。
   在AI帮助下核心代码都已完成。正在最后组合调试封装。做好会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