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ws2812灯带程序 三线一灯一控制有图有说明 希望能帮到大家

楼主: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这个是上电显示的样子。供电5V,灯带和单片机共用(1米30灯30控5V供电三线接线)

这是要注意的,上面有个小箭头,是控制方向,所以要接对线。不然不亮,我一开始接错了线,半天没亮。箭头指的方向是出口方向要在进口接线

测试用了以前的stc15w204S 单片机,用的脚位是3.7 别外两条接gnd VCC  USB转TTL线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和供电。其实的什么也没有

黄色线是灯带的数据口,上面的红色和红色是供电VCC和GND  下面的是RX TX
下面是程序,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再加东西。上面有注释

15w204s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WS2812驱动程序***/
/*作者:YUAN HUA FEI*/
//以上是原作者
//用51单片机15w204s驱动ws2812灯带三线一灯一控制
//ws2812这个灯都是4个接线端子。分三线和四线接法。
/*
VDD 接5V
VSS 接GND
DI  接信号进
DO  接信号出
使用时注意线不要接反,不会亮的。
*/
//最少支持stc15w204s stc15w408AS   24.000MHz  程序好懂好用。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 26                //灯泡个数

sbit DO=P3^7;//数据输出口--------------------------这里用的是单片机上的这个口

void delay1us() //单片机写数据的时候需要有很小的等持
{
        _nop_();//_nop_();的数据不用调可以用。
        _nop_();
}

void delays(uint m)//每次写完全部灯需要等一会大于50us
{
uchar i,j;
while(--m)
{
         for(i=6;i>0;i--)
         for(j=250;j>0;j--);
}
}

/**目前测试STC15系列9~30MHz整得成**/
/**适当调整_NOP_(),最低8MHz也整得成***/
/*调整Re、Gr、Bl的比例可搭配出各种颜色*/
/********0~255,共256级亮度 *********/
/*****调整数字大小可调整色调及亮度*****/
//括号内分别代表(红、绿、蓝)数据
void WS2812WR(uchar Re,uchar Gr,uchar Bl)  //这个是写数据的主程序其中每点一个灯就要执行一次这个程序,把不同的数带进来就显示不同的色
{
        uchar color=3,dat,i=8;                 //color三基色  根据代入值dat的实际值时行写数据,数据写好后灯就亮了
        DO=0;
        //依次输出24bit GRB数据
        while(color--)
        { if(color==2)dat=Re;
          if(color==1)dat=Gr;
          if(color==0)dat=Bl;
                while(i--)
                {
                        if(dat & 0X80)//写1
                        {
                                DO=1;delay1us();
                                DO=0;_nop_();
                        }
                        else          //写0
                        {
                                DO=1;_nop_();
                                DO=0;delay1us();
                        }
                          dat <<= 1;
                }
        i=8;
  }
}                                                                                                    //这个是写数据的主程序其中每点一个灯就要执行一次这个程序,把不同的数带进来就显示不同的色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8;i++)
                //{
                //这里自己定义每个灯的色彩现在是定义了6个灯。如果想让灯不亮就三个0 0,0,0   如果要最亮就是255,255,255
                /*
                WS2812WR(40,18,204);  //粉红
                WS2812WR(0,200,200);  //粉红
                WS2812WR(200,0,200);  //青兰 好看
                WS2812WR(200,200,200);  //白

                WS2812WR(0,0,0);  //关,不亮
                WS2812WR(222,222,222);  //特白色255 255 255
                */
        //        }
                int i,j;
                for(j=0;j<num;j++)                //i内改灯的色,j外改内部的位置
                {
                        for(i=0;i<num;i++) //有多少灯就要运行多少次,实现为每一个灯改色
                        {
                                if(i==j-2)
                                WS2812WR(200,0,200);  //粉红

                                if(i==j-1)
                                WS2812WR(0,200,200);  //青兰

                                if(i==j)
                                WS2812WR(200,200,0);  //橙黄

                                if(i==j+1)
                                WS2812WR(200,200,200);//正白

                                else
                                WS2812WR(0,0,0);//无色底色
                                //WS2812WR(0,0,30);//蓝色底色
                        }

//都是要延时一段时间的,而每发完32bit数据
//IO总是为低,那只要随便延时下就复位了
delays(500);//这个是发送一次命令后需要做个等待

                }

        }
}

程序可以用。然后再传一下吧。都是可以用的,一样的。

以上代码的Keil工程下载(您也可以复制上面的代码到keil,就不必下载了):

网友A(2025-05-25):
感谢分享,程序正是吾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