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是5v供电,电机需要12v,是另外做一个电源供电给电机吗?

楼主(2023-04-22):
(无正文)

楼主:
电机是微型直流电机

网友A:
功率够的话也可以直接升压,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微型直流电机

只要抗干扰措施到位,可以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C:
电机电源应与单片机电源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抗干扰措施到位,可以共用一个电源。

我想用电池做一个12v的电源给电机,然后做一个转换电路 将5v转换为12v,使板子与电机相关联,可以吗

网友D:
因为是直流微型电机功率小可以用boot电感升压,当然不会电路也不想买模块加个12伏电池也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电池做一个12v的电源给电机,然后做一个转换电路 将5v转换为12v,使板子与电机相关联,可以吗

可以而且有现成的模块,我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而且有现成的模块,我就是这么弄的。

请问那个模块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而且有现成的模块,我就是这么弄的。

我用的是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F:
板子是控制功能,

网友G:
12V分两路,一路给电机供电,一路用LM2596降5V给板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V分两路,一路给电机供电,一路用LM2596降5V给板子供电。

我想用l298n做驱动模块,将单片机和电源(电池做的12v)和电机联立可以吗

网友H:
要是画板子就用一个宽压芯片(9-36V)供电,输出12V,再加一个1117-5.0 或者3.0 , 给单片机供电。要是为了测试,不用做板子,直接买现成的模块就行,几十块钱搞定,12V给电机,5V 给板子,把地线并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直流减速电机

用L298N做啊,你要是图省事就买做好的驱动模块,声称可以支持35V以下的,支持双路直流电机,同时可以获得一路5V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用l298n做驱动模块,将单片机和电源(电池做的12v)和电机联立可以吗

刚没看这个帖子,能用的,而且我用了好多设备也没发现干扰情况。

网友I:
你去某一个宝搜现成的模块大概价格不到五十,有一个转换的模块然后你就可以实现电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298N做啊,你要是图省事就买做好的驱动模块,声称可以支持35V以下的,支持双路直流电机,同时可以获得 ...

感谢,买了模块

网友J:
你需要知道电机多大功率? 是否需要正反转以及PWM调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