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T32F1023单片机HX711_HX720称重传感器原理图和源代码分享

楼主(2023-04-23):
APT32F1023H8S6(SSOP-24封装)MCU是由爱普特微电子推出的基于平头哥半导体RISC-V内核开发的32位高性能、低成本单片机,现特将基于APT32F1023H8S6单片机的HX711_H720称重传感器原理图和源代码(3位数码管显示)分享给大家,方便大家学习、使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
文件名: HX711/HX720称重显示模块主控程序
编  写: 李工/Michael Lee
修  改:
版  本: V1.0
备  注:
        1.时钟选择MCU内部48M RC振荡器;
            2.接口说明:
                  APT32F1023-24PIN              -----                 外部设备
              ******************           轻触按键          ******************
                         PB0.3(Key_1)               -----                  清零键
                         PA0.0(Key_2)               -----                  设置键
                         PA0.15(Key_3)              -----                  去皮键
                         PA0.1(Key_4)               -----                   加键
              ******************         3位共阴数码管       ******************
                        PA0.5                   -----              SG12(SEG1_COM)
                                PA0.12                  -----               SG9(SEG2_COM)
                                PA0.13                  -----               SG8(SEG3_COM)
                                PB0.4                   -----                 SG11(SEG_A)
                                PA0.14                  -----                  SG7(SEG_B)
                                PA0.8                   -----                  SG4(SEG_C)
                                PA0.10                  -----                  SG2(SEG_D)
                                PA0.11                  -----                  SG1(SEG_E)
                                PB0.5                   -----                 SG10(SEG_F)
                                PB0.2                   -----                  SG5(SEG_G)
                                PA0.9                   -----                 SG3(SEG_DP)
                  ******************            HX720            ******************
                        PB0.1                   -----                 HX720_SCK
                                PB0.0                   -----                 HX720_DOT
                3.免费申请APT32系列单片机/MCU下载仿真器、学习板及FAE技术支持、软硬件
*******************************************************************************/
//加载头文件
#include "sys_clk.h"
#include "iostring.h"
#include "ifc.h"
#include "cs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drv/adc.h>
#include <drv/bt.h>
#include "led_display_weight.h"                 //加载LED数码管显示称重数值头文件
#include "hx720_drive.h"                        //加载24位ADC称重芯片HX720驱动程序头文件

//宏定义
/*** 变量类型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按键IO口 ***/
#define Key1_Input csi_gpio_port_read(GPIOB0,0x0008)//读取PB0.3端口高低电平值(Key1/清零键输入)

//外部函数
/*** 系统启动 ***/
extern void system_init(void);
extern void board_init(void);

//外部变量

//主函数标志位

//主函数变量
float Weight_Test = 0;                          //定义、保存测得的重量值(大于0)
ulong Weight_24Bit_ADC_Now = 0;                 //定义、保存当前读取到的HX720称重芯片24位ADC转换值
ulong Weight_24Bit_ADC_Zero = 0;                //定义、保存零点重量24位 ADC转换值(实测大约为8752222左右)

                           /********** GPIO口初始化操作 ***********/
/*******************************************************************************
函数名: GPIO_Init()
功  能: GPIO口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GPIO_Init(void)
{
        //按键
        csi_pin_set_mux(PB03, PB03_INPUT);          //配置PB0.3端口为输入模式(Key_1键)
        csi_pin_pull_mode(PB03, GPIO_PULLUP);       //上拉输入

        //HX720称重芯片
        csi_pin_set_mux(PB01, PB01_OUTPUT);                //配置PB0.1端口为输出模式(HX720_SCK)
        csi_pin_output_mode(PB01,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csi_pin_set_mux(PB00, PB00_INPUT);          //配置PB0.0端口为输入模式(HX720_DOT)
        csi_pin_pull_mode(PB00, GPIO_PULLNONE);     //浮空输入

        /*** 数码管 ***/
        //SG12(SEG1_COM)
        csi_pin_set_mux(PA05, PA05_OUTPUT);                //配置PA0.5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5,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9(SEG2_COM)
        csi_pin_set_mux(PA012, PA012_OUTPUT);            //配置PA0.12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12,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8(SEG3_COM)
        csi_pin_set_mux(PA013, PA013_OUTPUT);            //配置PA0.13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13,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11(SEG_A)
        csi_pin_set_mux(PB04, PB04_OUTPUT);                //配置PB0.4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B04,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7(SEG_B)
        csi_pin_set_mux(PA014, PA014_OUTPUT);            //配置PA0.14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14,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4(SEG_C)
        csi_pin_set_mux(PA08, PA08_OUTPUT);                //配置PA0.8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8,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2(SEG_D)
        csi_pin_set_mux(PA010, PA010_OUTPUT);            //配置PA0.10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10,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1(SEG_E)
        csi_pin_set_mux(PA011, PA011_OUTPUT);            //配置PA0.11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11,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10(SEG_F)
        csi_pin_set_mux(PB05, PB05_OUTPUT);                //配置PB0.5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B05,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5(SEG_G)
        csi_pin_set_mux(PB02, PB02_OUTPUT);                //配置PB0.2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B02,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SG3(SEG_DP)
        csi_pin_set_mux(PA09, PA09_OUTPUT);                //配置PA0.9端口为输出模式
        csi_pin_output_mode(PA09, GPIO_PUSH_PULL);        //推挽输出
        //主频CLO输出
//        csi_pin_set_mux(PA02, PA02_CLO);            //设置主频输出引脚为PA0.2脚
//  csi_clo_config(CLO_SYSCLK, CLO_DIV8);       //CLO分频系数为8,输出频率=主频48MHz/8=6MHz
}

//主函数
int main()
{
        uint i;                                     //定义临时变量,方便后续程序使用
        //系统、GPIO口等初始化
        system_init();                              //系统时钟、TICK等配置(系统时钟48MHz 1分频)
//        board_init();                               //UART2硬件串口配置(系统参数、信息打印用)
        GPIO_Init();                                //GPIO口初始化

        //主循环
        while(1)
        {
                //按下“清零”键,标定零点重量ADC转换值,并对称重值清零
                if(Key1_Input==0x0000)                  //按下“清零”键
                {
                        Weight_24Bit_ADC_Now = HX720_Read();//读取当前HX720称重芯片24位ADC转换值
                        Weight_24Bit_ADC_Zero = Weight_24Bit_ADC_Now;//赋值零点重量24位ADC转换值
                        Weight_Test = 0;
                }
                //当前没有按下“清零”键
                else
                {
                    //获取当前重量24位ADC转换值
                        Weight_24Bit_ADC_Now = HX720_Read();//先读取当前HX720称重芯片24位ADC转换值
                    //计算重量值
                    if(Weight_24Bit_ADC_Now<Weight_24Bit_ADC_Zero)//当前ADC转换值比零点重量ADC转换值小(电子秤被抬起,传感器反方向形变)
                        {
                                                                                                //空操作,称重出现错误(也可以做负数显示处理,本案则不显示负数称重)
                    }
                        else                                //当前ADC转换值大于等于零点重量ADC转换值
                    {
                                Weight_Test = (Weight_24Bit_ADC_Now - Weight_24Bit_ADC_Zero)/106.5;//单位:g
                                //(106.5数值和使用的传感器线性度有关,可以多次用标准砝码测量、计算获取)
                                Weight_Test = Weight_Test/1000; //单位:Kg
                    }
                }
                //延时并显示称重值
                for(i=0;i<100;i++)                      //循环多次显示重量值,并延时
                {
                        Display_Weight(Weight_Test);        //数码管显示当前称重值
                }
        }

    return 0;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XH711接上热敏电阻测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