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简单的减速比86400:1的减速器

楼主:
我觉得赤道仪旋转的减速比可以是86400:1?24小时转一周(地球的自转速度?或23小时56分04秒?)

网友A(2023-04-23):
楼主可以用步进电机,1年转1周都可以。

网友B:
赤道仪旋转的减速比就是86400:1 ?
难道制造这东东用的动力源和传动机构都有便于统一的强制规定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步进电机,1年转1周都可以。

对的,用个步进电机,多久动一步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步进电机,1年转1周都可以。

我就是想用步进电机驱动。4秒一个脉冲,移动一个角度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的,用个步进电机,多久动一步都可以。

星星的移动大约4秒一个角度分,没有涡轮变速机构恐怕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赤道仪旋转的减速比就是86400:1 ?
难道制造这东东用的动力源和传动机构都有便于统一的强制规定 ?

我瞎估计的!一天是86400秒,如果步进电机接收每5秒一个的脉冲,12个脉冲转一周(步进角30度),一分钟转一周,哦!不对。86400/60=1440(分钟)减速比1440: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想用步进电机驱动。4秒一个脉冲,移动一个角度分

用伺服电机吧,还带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瞎估计的!一天是86400秒,如果步进电机接收每5秒一个的脉冲,12个脉冲转一周(步进角30度),一分钟转 ...

如果步进电机接收每5秒一个的脉冲 ?为毛是5秒而不能是5小时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步进电机接收每5秒一个的脉冲 ?为毛是5秒而不能是5小时 ?

它是玩儿天文望远镜的,5小时星星早就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瞎估计的!一天是86400秒,如果步进电机接收每5秒一个的脉冲,12个脉冲转一周(步进角30度),一分钟转 ...

用好一点的步进电机,比如我用的是0.9度的,一圈400个脉冲,用128细分,则400*128=51200个脉冲一圈,一天是86400秒,则脉冲间隔时间为 86400/51200=1.6875秒,使用16.384MHz时钟很容易分频到这个时间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好一点的步进电机,比如我用的是0.9度的,一圈400个脉冲,用128细分,则400*128=51200个脉冲一圈,一天 ...

我只有一个30度角的步进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它是玩儿天文望远镜的,5小时星星早就跑了。

5秒钟星星移动只有1′多一点,基本看不出拖线。曝光32秒不跟踪拖线就很明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步进电机,1年转1周都可以。

赤道仪跟踪就是步进电机控制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赤道仪跟踪就是步进电机控制吗?

楼主如果有条件和动手能力,可以用指针电子钟改造,在时轮上减速1/2。

网友H:
电机接的是赤经仪的微调杆,它也有个齿轮比,具体要看你用的设备,所以电机反而不想你想的要那么细,感觉有个64:1的减速步进电机就够用了,另外还要寻星,还要有十来个速度档才好用;我认为这个东西的难度在于怎么固定设备。
另外,你的电机像是永磁同步电机,不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D(2023-05-27):
引用 网友H:
电机接的是赤经仪的微调杆,它也有个齿轮比,具体要看你用的设备,所以电机反而不想你想的要那么细,感觉有 ...

我这个电机是步进电机。用555产生的方波可以驱动它转动。基本步进角度是30度(12步转一周),也可以15°转一周,再细分就不会了,,,,,
我觉得跟踪星星的赤道仪就是竖直轴指向北天极的经纬仪?我这里纬度39度左右,固定经纬仪很困难,,,,,,方位度盘的每度弦长约2毫米,用千分尺推进大约转4圈,每圈方位变化约15个角度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果有条件和动手能力,可以用指针电子钟改造,在时轮上减速1/2。

我已经能够叫这个电机24步转一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能够叫这个电机24步转一周。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不需要改动电子钟时轮上减速1/2,而是把电子钟驱动信号频率减半。电子钟驱动信号是正负交替的秒脉冲,里面的微型步进电机18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