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单片机的ttl逻辑电平高电平放大为3.5v以上?

楼主(2023-04-23):
步进电机驱动需要方波信号的高电平为3.5v才能驱动,要怎么设计电路好呢?拜托各位大佬指点了!

网友A:
ttl逻辑电平高电平放大为3.5v ?3.3V不行的话用5V降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逻辑电平高电平放大为3.5v ?3.3V不行的话用5V降压就可以

就是把stm32单片机输出的逻辑电平高电平升到3.5v,用电平转换模块输出的电压是高电压+2.5和低电压-2.5,没有达到预期。

网友B:
可以mos或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去驱动。或者运放,比较器,逻辑门,这些都可以的。。。

网友C:
你可以用这种 逻辑电平转换器

网友D:
STM32的话,把端口设置成OD,然后用电阻上拉到5V即可,注意这么做之前要先检查datasheet,端口必须是FT才可以,不然一定会烧。

网友E:
如果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其输入是光耦,3.3V或5V的单片机都是直接驱动的。

网友F:
步进电机驱动器应该能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mos或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去驱动。或者运放,比较器,逻辑门,这些都可以的。。。

我不太会设计电路,或者有什么经典电路可以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这种 逻辑电平转换器

谢谢推荐,这个我用了,没有成功驱动噢,因为电机驱动要求是3.5v的高电平,而且由于是方波所以就是要7v以上(此时方波电压为+3.5,-3.5)的上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的话,把端口设置成OD,然后用电阻上拉到5V即可,注意这么做之前要先检查datasheet,端口必须是FT才可 ...

开漏输出上拉的方波信号会有波形畸变(不知道为什么,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驱动器应该能驱动吧?

我用的这款是闭环步进驱动,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那个高电平必须高于3.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其输入是光耦,3.3V或5V的单片机都是直接驱动的。

输入确实有光耦。。但是就是普通的ttl输入驱动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这个我用了,没有成功驱动噢,因为电机驱动要求是3.5v的高电平,而且由于是方波所以就是要7v以 ...

楼主没有成功驱动可能是不熟悉相关硬件应用条件,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H:
电机通常只需要一个GPIO口控制,简单的就用一个NPN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逻辑需取反.   用光耦做电气隔离, MEI性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这个我用了,没有成功驱动噢,因为电机驱动要求是3.5v的高电平,而且由于是方波所以就是要7v以 ...

这样你在HV,不要接5V,接7V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漏输出上拉的方波信号会有波形畸变(不知道为什么,恼)

数字电路好用就行,畸变怕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确实有光耦。。但是就是普通的ttl输入驱动不了

光耦的LED一般是1.2~1.3V的,怎么会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你在HV,不要接5V,接7V就好了。

好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的LED一般是1.2~1.3V的,怎么会驱动不了?

我也不知道呀,说明书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路好用就行,畸变怕什么?

畸变成三角波了(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成功驱动可能是不熟悉相关硬件应用条件,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只有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通常只需要一个GPIO口控制,简单的就用一个NPN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逻辑需取反.   用光耦做电气隔离, MEI ...

现在问题就卡在电平转换上

网友I:
方波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波倍压电路

对,我需要的应该是这个,请问怎么弄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我需要的应该是这个,请问怎么弄呀

我又想了想,可以这样搞。先利用一个IO口,整出来倍压直流,给驱动的IO口用,开漏输出方波。
这是我的想法,没有试验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J:
你这个可能不是电压问题,应该是接法问题,还是应该把图发出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这个我用了,没有成功驱动噢,因为电机驱动要求是3.5v的高电平,而且由于是方波所以就是要7v以 ...

你这个不需要特殊处理。
考虑下是不是接线或者驱动逻辑错误。
这里的公共端要接5V,而不是接地。
DIR 决定电机正转或翻转。
PUL 脉冲端。发多少个脉冲,步进电机就走多少步。假如转一圈需要400步,发200个脉冲(即200步),相当于转了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不需要特殊处理。
考虑下是不是接线或者驱动逻辑错误。
这里的公共端要接5V,而不是接地。

我是用共阴接法脉冲正接io口,脉冲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的LED一般是1.2~1.3V的,怎么会驱动不了?

之前用5v的脉冲怎么也驱动不了,电机动都不动一下,然后我用脉冲+接24v,脉冲负接电源负点触,电机才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又想了想,可以这样搞。先利用一个IO口,整出来倍压直流,给驱动的IO口用,开漏输出方波。
这是我的想 ...

啊这,刚刚我用个9v驱动的脉冲发生器,空载输出电压正负5v,峰值10v。但是链接驱动形成回路后输出电压又降回了正负2.5v,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成功驱动可能是不熟悉相关硬件应用条件,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非常感谢,回去检查了一下确实是编码器接线错了,因为是闭环编码器,编码器出现问题会让电机制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可能不是电压问题,应该是接法问题,还是应该把图发出来

非常感谢,回去检查了一下确实是编码器接线错了,因为是闭环编码器,编码器出现问题会让电机制停

网友L:
光耦,三极管都可以做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