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H8K64U单片机内部RTC用OLED显示问题

楼主(2023-04-23):
单片机用的STC8H8K64U,这个单片机内部集成了RTC功能,将RTC显示在OLED屏幕上,当年月日和时分秒小于10的时候,前面的位没有自动补零,如下图,有强迫症的人看了会觉得很不舒服。  不知道有谁遇到这个问题没有,有没有解决方法。PS:板子自己设计的,程序用的STC官网例程。

网友A:
会编程的人应该是小问题吧,难道程序不是楼主写的?这种空位肯定有寻址代码的。如果没有字库

自己写显示数据一般是全部填0或者全部填1,写过数码管驱动的就是这样处理的,要么0,要么不显示

网友B:
用MONTH/10,MONTH%10分离出十位和个位。
如果还不显零则用if(MONTH/10)=1之类一下先。

网友C:
但凡会写电子钟程序(基本是入门必写)的人,都可以改动,就一个消0而已。

网友D:
应该时程序里面判断小于10时去掉了第一位,只显示第二位

楼主:
已经搞写了,修改了一下代码,之前没仔细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