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找到哪里少了“;”也没找到哪里需要把定义写在单片机程序开头,求大佬相救

楼主(2023-04-23):
求救,写51单片机智能车碰到的问题

网友A:
函数的名字不能有减(-)的符号。
HC-SR04()  ---> HC_SR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的名字不能有减(-)的符号。
HC-SR04()  ---> HC_SR04()

谢谢哥

网友B:
首先是没添加头文件,其次是命名除了数字和字母以外只有下划线可以用(且名字首位不能是数字),不过最要命的问题还是第一点,没添加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