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CF8574扩展IO口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4-23):
请问51单片机中利用PCF8574芯片扩展接口驱动LCD1602显示屏仿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应该怎么描述呢?

网友A:
就是通过PCF8574的IIC总线接口接收发自单片机控制液晶的命令,由扩展口输出指令控制LCD模块

网友B:
PCF8574的技术规格书里有描述,如需详细信息请与厂家联系。

网友C:
LCD1602 有DATA,CLK和CS等脚,具有一定时序,PCF8574 是串转并。
题主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如果8574只负责把DAT0到DAT7转给1602,那就简单了。CLK和CMD,CS等还是需要单片机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