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电线接头处如何做防锈处理?

楼主(2023-04-24):
(无正文)

网友A:
浸锡导电膏 防水胶泥 防水胶布

网友B:
热熔胶涂覆后即可。

网友C:
先浸锡再做绝缘处理

网友D(2023-06-05):
接线端子防腐采用镀锡方法,给接头端子挂锡。

网友E:
走在路边,抬头看下,看一下人家通信线路的接头是如何防雨,防氧化的,接头㓎锡,然后再找个盒子,环氧树脂盒子最好,然后把线塞进去,用胶密封,口朝下,固定。防氧化,防雨淋,经久耐用。

网友F:
选择高质量的电线材料,如不锈钢、铜等,或者使用合金电线,如1Cr18Ni9Ti、0Cr18Ni9Ti等,可以提高电线的抗老化性能。 将电线埋入地下,或者穿入线管里,以避免电线长时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受到氧、水等因素的影响。 对电线进行涂覆或使用防水接头等,可以防止水分渗入电线,造成腐蚀。 安装避雷装置,可以有效地保护电线不受雷击和过电压的影响,从而降低电线老化的风险。 定期检查电线,以确保电线没有受到损坏或老化。如果发现电线有裂纹、破损、烧焦等现象,应及时更换或修复。

网友G:
焊锡连接好后,用绝缘胶封住就行了,有条件的话再用包布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