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插头问题

楼主(2023-04-24):
热水器功率3300W,  热水器自带的漏保插头上面标的是10A。是不 是该换成 16A的防水 插头

网友A:
换成16A的漏保,问题是你的插座电线是不是能走16A电流,普通插座电线走不了这么大电流。建议单独走线。

网友B:
3300W也可能是虚标。

网友C:
3300W/220V=15A  应该用 16A 的插头和插座。

网友D:
必须换,不然导线会疯狂发热白白浪费电,热水器也会因为功率变小烧的慢很多。

网友E:
是的,跟空调一样,用大电流的安全

网友F:
热水器功率3300W,应该用 16A 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