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open HEX file '.hex'. Proteus无法仿真

楼主(2023-04-24):
求问各位大神,为什么Proteus无法仿真啊,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点击仿真显示这个,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Unable to open HEX file '\pro.hex'.

网友A:
51hei搜索框输入"Unable"这个字符,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大概也就有方向了, 看下面这个结果也许有帮助:http://www.51hei.com/bbs/dpj-201373-1.html

网友B:
没有找到编译的文件路径,重新加下.hex文件

网友C:
点击元件,加载hex文件,重新给个路径就行了。

网友D:
Unable to open HEX file '\pro.hex'.无法打开HEX类型文件'\pro.hex'(根目录下找不到pro.hex)
找不到仿真的文件也能仿真,大概chatGPT可以。

网友E:
有代码就不是问题,自己重新编译一个hex文件

网友F:
重新用keil加载下hex文件,再在仿真时重新加入hex这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