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电路反馈脚的确认,如何通过开环的方式确认FB电压值?

楼主:
如何通过开环的方式确认FB电压值

网友A(2023-04-24):
vb=12*R4/(R3+R4)

网友B:
开环电路就失控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环电路就失控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芯片封装前是晶圆,我需要对晶圆进行traim,把FB反馈电压调整到自己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