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常理的电磁实验探讨

楼主(2023-04-24):
首先自述一下,在我12岁时就迷恋物理电子学,常常偷看初中物理高中物理书。偷偷做实验!一次偶然的实验我发现任天堂游戏机的电源宝9v100ma规格铁芯变压器工作的时候在其两个侧面靠近两个超大环形磁铁(大音响上拆的),这时变压器发出555声。然后挪开磁铁,断开电源。惊奇的发现本该没电的感应线圈居然有电了。经过反复实验可以确定不加磁铁就没电加了就有电。有成功的坛友记得回复哦!如果成功了希望它能造福%,也希望能振兴本论坛。致谢!

网友A:
超大环形磁铁靠近变压器发出555声是磁饱和导致变压器电流超常增大所致。磁铁靠近变压器移动,线圈有感生电压是正常现象,如果磁铁与变压器相对位置不变,磁通没有变化也就不会感生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大环形磁铁靠近变压器发出555声是磁饱和导致变压器电流超常增大所致。磁铁靠近变压器移动,线圈有感生电 ...

变压器通电后其次级会有感应电压输出,这时断电则次级无输出。如果变压器通电后加入磁铁然后挪开磁铁,断电。变压器次级理论上应该没输出了,但事实上是有输出,实在奇怪!

网友B:
如果就是光溜溜的变压器且周边物体都是静止的,可深入研究。
记住:目前所有证据依旧表明能量是守恒的但不表示这就是对的。

网友C:
楼主发现了永动机,能量源源不断。

网友D:
像这样的经历有过,后来分析还是在磁电转化的理论内,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研究物理学的话,就去深究其现象的原理推敲分析,磁电相互转化电流通路等,还有发现有输出能维持多久?电压电流是什么样的?磁铁的磁通是什么样的?磁铁残留磁性是什么样的?等等...用磁电的原理去分析,并且要有数据才能说明问题,科学的东西是可以推敲验证的,不是臆想,要拿出数据来说明的,就是要申请专利也是要有数据的.

网友D:
其实不少人对磁电还不是非常了解并能解释的很清楚的,因此有些茫然存在,比如一个逆变器的原理,逆变器只有直流供电变压器三极管电阻,没电容器为何能振荡?

网友E:
我总感觉是测量问题,兴许换块表就没了

网友F:
磁铁靠近变压器移动,线圈有感生电压是正常现象,如果磁铁与变压器相对位置不变,磁通没有变化也就不会感生电动势

网友G:
屏蔽一下电磁场,再试试看。另外,有空了解一下无线电报的原型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屏蔽一下电磁场,再试试看。另外,有空了解一下无线电报的原型机。

矿石收音机???

网友I:
希望我们能够诞生物理学大咖!但并不你们容易!你必须首先站在一定的高度!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的条件下创造新的理论!我想并不是我辈在这个论坛的人所具备的条件能够做到的。业余折腾可以,不能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