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反复横跳 如何稳定光强临界点?

楼主(2023-04-24):
实时光照强度作为判断条件时,光强若在判断条件临界点反复横跳,该如何解决?
单纯加延时函数吗?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软件上加滞回hysteresis即可。

网友B:
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法:

采用外部滤波电路:通过在输入信号与单片机之间添加滤波电路,可以抑制高频噪声和干扰信号,提高ADC采样精度和稳定性。

增加采样次数和取平均值:通过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的方法,可以减小采样误差和抖动,提高ADC采样精度和稳定性。

使用自适应调节算法:通过实时调整采样精度、增益、滤波参数等方式,自适应地控制ADC采样精度,提高ADC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增加参考电压稳定性:参考电压的稳定性直接影响ADC采样精度和稳定性,可以通过选用高品质的参考电压电源或添加稳压电路来提高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A:
hysteresis在机械上叫回差,在电子方面叫滞回。

楼主(2023-07-05):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法:

采用外部滤波电路:通过在输入信号与单片机之间添加滤波电路,可以抑制高频噪声 ...

感谢老哥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加滞回hysteresis即可。

好,感谢老哥解惑

网友C:
以开关灯为例
设定两个值
光照大于A值,开灯,小于A,但大于B,不操作
光照小于B值,关灯,大于B,但小于A,不操作
这样就不会跳来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