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是什么?51开发板如何实现独立按键控制lcd1602加减显示

楼主(2023-04-25):
孱弱我捣鼓了两天没整明白

网友A:
单片机外部中断是什么?当P3.2或P3.3外部电平变化时,就会触发内部程序执行跳转(程序里需设置),

网友B:
如果“单片机外部中断是什么”都不知道,建议楼主找本单片机的课本,先学习一下单片机的基础知识,否则难以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