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闪灯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2023-04-25):
一共有三个灯,开关按下后第一个LED灯闪烁两下,开关松开后第二个灯闪一下,然后第三个灯闪一下。

网友A:
又到求思路的季节了
#,SBIT,灯一=灯二=灯三=按键=1;
循环起
   条件(已消抖确定按键按下)
         for(i=0,i<2,i++){灯一=0;延时半秒;灯一=1;延时半秒;}
         灯二=0;延时半秒;灯二=1;延时半秒;
         灯三=0;延时半秒;灯三=1;}
   条件终
循环终

网友B:
硬件或软件消抖+上升沿下降沿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