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入5-85v,输出的电流超过100A的芯片?

楼主(2023-04-25):
大佬们,问个芯片,有没有,输入5-85v,输出的电流超过100A的芯片

网友A:
外置MOS呗。

楼主:
大佬,有这款芯片吗?外置的也可以

网友B:
首先输入电源的功率要够。 降压输出的话,100A建议用IGBT或者氮化镓

网友C:
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你都没有说。

网友D:
AMD 农企出的一些CPU, 3V左右的工作电压, 却有大几百W的功耗, 算下来电流不都接近100A了?

网友E:
LTC芯片,自己用MOS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