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5 mdk新建STM32单片机汇编工程,和jlink设置

楼主(2023-04-25):
自觉51单片机通用寄存器r0-r7不够用,于升级到stm32.但是keil5 mdk新建工程比c51复杂。教程上讲的是keil5 mdk 库环境工程创建。但是我需要的是汇编工程环境。想问keil5 mdk 汇编工程创建流程,和J link的设置方法。jlink驱动已安装好。

楼主:
本来我只知道,stm32使用端口需要配置寄存器。却没想到新建工程就劝退!但是Jlink已经买了,教材还在路上。

网友A:
楼主,我鼓励你用汇编写程序,完整做一个项目,再转到C环境,这样基础扎实。

网友B:
stm32启动文件是汇编的,已经写好了,要全部外设功能都用汇编的话太难了,寄存器太多。

网友C:
别想了,RISC精简指令体系的汇编非常难掌握的,普通人根本写不出比c编译器效率更高的代码。我见过几个试图搞ARM汇编的,写出的代码根本就不堪入目,习惯了MCS51的jump指令在ARM里面也是b来b去,殊不知ARM的流水线b一次就会清空,然后重新装填很浪费时间,正确的写法是if{}else{}里面的指令都会被执行,不满足条件的自动变成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