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这个警告是啥意思呢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楼主:
  • 大佬们看一下

网友A(2023-04-25):
程序员是看不见warnings的,只能看到errors,修为不够。

网友B:
在shumag_nr.c中函数Display少了参数,下面的链接警告是编写了函数但没有实际使用

网友C:
L15好像是变量没有申明,我以前搞过,16没有遇过

网友D: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多重调用

这个情况一般出现在常规主循环程序中调用了某个子程序,在中断程序中也调用了这个子程序

那么就存在该子程序执行的过程中被重复调用的问题,有可能导致出错。

解决办法:比较简单是复制一份子程序改个名,给两个地方分别调用。

网友E:
第一个警告:参数少了。
第二个警告:未调用。
第三个警告:重复调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多重调用

楼主的多重调用很奇怪,从cstartup里面调用是个什么鬼?这代码只能调用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