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基于pyocd的单片机GUI下载器

楼主: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pyocd的前端,需要自己安装pyocd,pip install pyocd即可。
作用是免得自己输命令行,CMSIS-DAP通用(现在叫DAP-LINK).

exe文件

网友A(2023-05-29):
请教大佬,我把pyocd烧录脚本打包成一个exe程序,在本地能正常运行,换电脑后,提示‘pyocd不是内部指令’,但我在打包时已经加入了pyocd和liusb包,请问下应该怎么打包才可以在其他电脑上运行,谢谢

网友A:
大佬,有没有方法不安装python和pyocd,直接打包用exe运行,工厂测试需要这样做,试了好几次,都提示要安装pyoc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我把pyocd烧录脚本打包成一个exe程序,在本地能正常运行,换电脑后,提示‘pyocd不是内部指令’ ...

pyocd安装的时候会自动配置一些环境,这也是我为什么最后没选择打包而是只做一个前端,因为没看明白怎么打包才能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没有方法不安装python和pyocd,直接打包用exe运行,工厂测试需要这样做,试了好几次,都提示要安装 ...

我也不太清楚,可以尝试用其他python打包工具打包试试,我就是因为没弄明白咋单独打包pyocd才只做了个前端。。。

网友C(2024-01-10):
前段GUI是用啥库来开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段GUI是用啥库来开发的?

aar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