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内部有adc测电压吗

楼主(2023-04-25):
STC89C52单片机内部有adc测电压吗,想用它测光敏电压

网友A:
STC89C52没有内部ADC,需要外接

网友B:
有,才怪呢。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网友C:
并没有,需要接一个专门的 ADC 芯片

网友D:
此系列没有ADC寄存器,换STC12/STC15/STC8等系列。

网友E:
STC89C52内部没有adc,可以外接adc测光敏电压。

网友F:
要么换单片机(现在很多带AD的单片机都1元左右),要么加AD芯片(貌似都不便宜)

网友G:
这个单片机没有ADC
也不推荐用外置的ADC,因为,你买一个8ADC的钱,能买好几个有内置12位ADC的单片机了

网友H:
STC89C52没有ADC,换STC8系列吧,STC8H的某些型号、STC32G有12位的ADC,性能非常好。